请问凤凰3.0R版的自动更新怎么关闭?

楼主(2011-04-08):
进入检查更新里面把“每次启动自动更新”的勾去掉每次启动还是自动检查更新,严重影响
模拟器
的启动速度,请问该怎么关?是不是破解不完全造成的?

网友A:
去掉之后点击“应用”了么,正常的话不会再检查了啊
你再到“程序设置”里面看看,是不是更新选项没有禁用

楼主:
老大,搞不定啊,直接就没有确定或者应用的选项,只能去掉那个勾,但是去了勾程序运行时还是自检啊

网友A:
去掉了勾,然后点击“×”退出再试试

楼主:
谢谢你!!!!原来要点那个红叉退出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