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出来的工件表面有划痕??

楼主(2011-04-08):
用数控车床车的,表面不满意,为什么会有划痕呢?如果提高表面粗糙度?请高手指点。
精车时,主轴转速1200转,进给0.1mm/转,工件最小直径8,最大直径16。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A3钢车削后的光洁度高不到哪里去.   找根调质后的45钢试一下

网友A:
把刀尖r角磨大到0.7。车a3光度最好,车刀不要太锋利了。用游石磨一下负刃。如果车床小没力的话就刀尖r角磨到0.3,用游石修成一个球型小园点。

网友:
这料是45号 这么细的轴开的转速不够 3K转试试 出蓝屑最好了

网友:
是刀的问题,刀具磨损厉害了,或者角度差点。

网友:
线速度不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卡盘松了 也这样 刀向上超过轴线试试

网友:
1200转的速度不算低了,楼主用的是新的数控车刀,可以排除车刀的问题,材料虽然是A3但其他地方不是也车的光亮吗,刀痕是不是切出的铁削来不及排出刮伤的呢也有可能是材料的质地不均匀,现在的杂牌钢很多很乱啊

网友:
上2000转看看 吃深0.2 别太多  精车刚棒还是白刚锋利 车削阻力感觉比合金刀片小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刀尖r角磨大到0.7。车a3光度最好,车刀不要太锋利了。用游石磨一下负刃。如果车床小没力的话就刀尖r角磨到0.3,用游石修成一个球型小园点。

 正解

网友:
另外要考虑装夹的问题哦。

网友:
有划痕很正常,螺丝比较软容易有集削瘤,又比较长有震动,1200转速低了,打到1800,刀子选的是对的,数控刀要车亮,就选你那种大R角的。
这种螺丝要车亮下刀要深,越浅越不容易亮。F要打低,打到20.
如果是用Mastercam编程的,无需最后精车,在粗车里面选择半精车,余量留2mm,X步进量3,次数1,半精车余量0.
车的时候用尾坐顶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