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00电机求助!万分感谢!

楼主(2011-04-08):
小弟新手,入手100s有一周多了。这个小j真的很不错,微调调整好,脱控悬停半分钟以上没问题。
但是,4月3日我飞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在电池快没电的时候,电机突然出现咔咔的噪音,同时尾巴往左急转近九十度。
我以为是传说中的扫齿,但仔细看齿完好,只是大齿轮不平。拆下大齿轮,电机空转的情况下,也有咔咔噪音的问题。
此时,我发现电机是很热的,60度以上。等到把电机自然冷却,噪音消除。
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我电机的噪音是什么问题呢,我怀疑以下几个可能:
1、大齿盘不平(但空转电机时候也有噪音,这条基本排除)
2、电池没电引起电机无力(我不懂,有这种可能么?)
3、电机过热,冷却就好了。
4、电机快不行了。
请各位帮我分析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
估计电机可能快挂掉了

网友A:
你是飞一块锂电的情况下还是两块?一块的话可能是电机快挂了,两块的话电机发热应该是正常的,可能是电力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飞一块锂电的情况下还是两块?一块的话可能是电机快挂了,两块的话电机发热应该是正常的,可能是电力不足。

第一块正常,第二块飞到末尾就出这情况了。
电机快挂掉了??不会吧,我才玩了几天啊!!

网友B:
看来yt100s 和九鹰260也是半斤八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yt100s 和九鹰260也是半斤八两啊!

260和亚拓100我都飞过,亚拓100确实比260精准,就是售价有点高。

网友:
半斤八两

网友:
半斤八两就买260吧,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