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的图传都清晰吗?!

楼主(2011-04-08):
FPV
一年,天行者加柏通1.2G800mw
图传
,480线头子。用8寸佳的美显示,画面都是由小沙点组成的,不爽,更换佳能SX200数码相机图传,效果差不多。有一懂电子的朋友说是图传带宽不够所致,换了好头子也没用…郁闷,我不死心啊!看各位上传的视频都说被压缩了,效果差,那实传时要好多了!帮帮忙,介绍您用的好牌子的图传和商家,让我的眼睛可以去飞翔而不是沙眼…谢谢!

网友A:
模拟图传都是 720x576 , 也就是差不多520线摄像头的分辨率。 8寸屏幕 800x600 , 你实时效果应该不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惑!这样上视频眼镜也没好景色看啊!罗美图传画质会好吗?!

网友B:
罗美和柏通图传图像质量一模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晕死!看来FPV不过是梦想啊!盯着这似梦似幻的画面…这更让我着急,清楚些再清晰些…那HQ1之类的头子又有多大的意义?!

网友C:
画面不好 如有横纹 加油有雪花点,在摄像头供电并联个大电容,可收意外之效

楼主:
我的机子独立供电,加强型全向天线,由于一直在调试,没飞多远,几百米吧,几乎看不到机子那样,图传都比较稳定,就象在地面几米一样。只有一点不好,就是不清,用金星990看还凑和,用八寸佳的美看就是小沙点…不爽

网友D:
相对来说990效果最好,用40寸电视距离2米远最差~

楼主:
回复 网友D:
:( 求解决方案,眼睛要旅行啊!!!

网友E:
彻以为,买高清摄像头高价图传设备是浪费钱,能看得见就行了,你想清晰就用Zi8之类的录下来慢慢看嘛

楼主:
回复 网友E:
录下来就不是FPV了!如果情况无改善,后期投入就没太多意思了…我的梦想~真的只是梦而巳吗?!

网友F:
我赞同10楼的说法,用高清录下来慢慢看,高清也不用太高,720P可以了,但是帧速率一定要高,60FPS,30的不行,50的凑合。实际看下来我感觉只要帧速率达到60FPS,画面在848*480都完全够用。
我个人认为FPV主要用来分清飞行方向,飞向姿态,OSD用来实时掌握飞行数据,以便安全有效的做好飞行动作和到达目的地,真要看景色不能靠FPV还是要靠高清。

网友F: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定要高清FPV的话银子应该需要很多吧,个人能承受得起,还是高清FPV地好。

楼主:
接受您们的看法,在许可的条件下去清晰!由于没条件比对,所以特别需要各位的经验之谈啊!!!

网友G:
有办法啊,我有高清3轴自稳定全向云台视网膜精度实时FPV解决方案。。。。基本不受遥控范围影响,飞机直线边界一般在10公里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发上?!:) 见笑了!只需要1公里左右,图像自然可上视频眼镜的效果,没打算做能力外的事情!不过,追求飞一般的感觉…没少梦过

网友H:
通过图传的视频怎么可能效果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所以,看看各位的图像质量清晰到什么程度啊!比我好的话,我就要学习啊!各位多多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