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四轴一加油门就突然倒扣,何解?

楼主(2011-04-08):
好不容易弄了个KK飞控,组装成一个四轴,校准了油门,各个通道也都正常,但是平放在地上,慢慢推油门,还没推多少,JJ就蹭的一下飞起来向后倒扣在地上。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
并且油门推了1/5飞机就弹起来了,何故?

网友:
很有可能是陀螺坏了、

网友:
陀螺反了 设置下陀螺
5。检查陀螺方向
        1.)取下螺旋桨
        2.)打开发射机和飞控电源
        3.)油门推到1/4位置,电机应该会启动
        4.)机头(俯仰轴)向前/朝下倾斜,俯仰轴前面位置的电机应该会加速;否则的话,俯仰陀螺需要反向设置
        5.)四轴(翻滚轴)向左/朝下倾斜,翻滚轴左边位置的电机应该会加速;否则的话,翻滚陀螺需要反向设置
        6.) 沿偏航轴顺时针转动四轴,俯仰轴前、后位置的电机应该会加速;否则的话,偏航陀螺需要反向设置
6。陀螺方向反向设置
        1.)将ROLL变阻器旋转至0
        2.)打开飞控板电源
        3.)飞控红灯应该快速闪烁10次
        4.)将需要反向设置的陀螺,在发射机上,移动相应的手柄
        5.)飞控红灯将连续闪烁
        6.)关闭飞控电源
        7.)从2.)开始重复设置其他需要反向设置的陀螺。设置完毕后,旋转ROLL变阻器,恢复到原始位置

网友:
很可能是陀螺的原因,或许需要反向,或许是硬件损坏了。

不过还是建议先排查基础的错误,老虎也有眼花的时候 :

电机方向,桨方向是否安装正确;

接收机是否会受干扰,比如有XD的接收离电调太近,导致4轴乱飞。

欢迎加入KK 交流群 96921362,互相交流。

即使不是参加我们110元散件团购,不是我们的客户,都欢迎加入。

楼主:
我的是4轴X字飞行的,测试陀螺仪反向与否是如何查看电机的转速变化的?还有,设置反向时,移动手柄是向那个方向移动?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我也是这种状况……

网友: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过, 重新刷FW, 检查熔丝设置
烧完了以后再读出来用软件比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是哪个电机 引起的倒扣然后  在动控制那个电机的摇杆
最好装上桨拿手里试试 ,

网友A:
通道插错了。

楼主:
装上桨后,速度太快的,有点吓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插错了。

通道应该没有接错,不然也没法解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道应该没有接错,不然也没法解锁了。

说的是电调通道,不是接收机到飞控的通道

楼主:
电机电调的接法

电机电调的接法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接的,不会有问题吧?

电机电调的接法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接的,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估计是陀螺反向了,设置下试试啊

网友:
看我的视频, 是不是和我一样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1ODYzMDcy.html

网友:
我的飞控板直接用连接柱连机身上没有减震,就出现了瞎翻的现象,把飞控板拆下做了个底座,用双面胶2层帖在机身

网友:
好了 一切正常 跟450直机舵螺仪一样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