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弹簧夹

楼主(2011-04-08):
各位老鸟,想配一车床弹簧夹,车床是华飞180调速,要配什么型号,多少米,米少。另本人有一铣夹头,2号锥,华飞主夹是3号锥,配了一个2号变3号,可用在我的床上吗?
看见老外用弹簧夹车小零件(附图),是否非的配专用的车床弹簧夹,我主要车10mm左右的小零件,经常要调头车。

网友:
用弹簧夹头的目的是精度高些,变径套适合轴向受力,如果是径向受力的话,精度和刚度都没了,不如不用。

车床弹簧夹有现成卖的,一个法兰和一个夹头帽构成座子,夹头常见的舌ER系列。有时也有5C夹头。不过整套的挺贵的,当然单只也有卖的。

网友:
直接有专门的模式夹头卖,1~4号的都有,20~50左右一个,上淘宝搜搜就能搜到,如果要的直径不特殊的话,买上几个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