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铁可以电腐蚀 同可以吗?

楼主(2011-04-08):
做了个小东西 想在上面刻点字 电腐蚀挺简单的。我知道电腐蚀对铜有作用不
就是在水里放盐然后接上24V的电。。。。

网友A:
印刷电路板化学的都成,用电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B:
好像导电得金属都可以.........................(氧化铝X)
http://tieba.baidu.com/f?z=61556 ... word=zippo&pn=0

网友C:
楼上说的极是。铜可以用三绿化贴啊!

网友D:
我搞过PCB 这种简单的蚀刻

网友E:
可以,不过电腐蚀速度慢点,不如用三氯化铁腐蚀速度快些。

网友F:
貌似只要导电的都能电蚀。

网友C:
原帖由
老申劳神
于 2011-4-8 15:25 发表
貌似只要导电的都能电蚀。
石墨不能電蝕

网友G(2011-07-19):
好点的钢材好像不行,我试了,但我当时的盐水不知道饱合没有: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