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铣床改造问题

楼主(2011-04-08):
入手了一台X1521简易铣床,但行程不够(180x120)的,想从新加工大拖板(原拖板尺寸为410x130,想增大为650x130)增大行程,不知是否可行,想请老鸟们给点建议,在此先谢过!

网上的图片,实际的成色要差一些。

网上的图片,实际的成色要差一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托板加大没有意义的原来的 设计是 有道理方柱小了 会颤动的 要把柱子和底盘连接的 大方加强一下  个人的 一点建议有不妥之处请指教

网友A:
重不 份量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不 份量够就行

整个机器有100多公斤吧!我是拆散了才拿上楼的单电机就有30公斤。

网友B:
30斤吧......一个电机30KG...多少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斤吧......一个电机30KG...多少瓦的?

1.5KW,老的铸铁壳的那种。

楼主:
准确的说,电机铭牌标注的是28KG,加上一个皮带盘的重量,估计30KG差不多吧!

网友(2011-10-10):
X1521(立式)找寻中,各位弟兄,如知道那儿有这东东(新旧都可),烦请告知,先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