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抖舵!谁能帮帮我?

楼主(2011-04-08):
7.4电压正常跑!11.1接电就狂抖!是
电池
?电调?还是接收?
舵机
?问题啊?

楼主:
能说的具体点么?

网友A:
说清楚点。。

网友:
样样皆有可能

网友B:
可能是接收机不稳,或舵机不稳。或还数码舵机,可解决。

网友C:
1.有可能你的电调在3S下输出超过6V,舵机接受不了这么高电压,量下电调控制线电压。我有次烧舵机就是先狂抖然后烧掉,因为电调BEC挂了,直接输出11.1到接收机。
2.如果用futaba的fasst模式控,分高速和低速模式,在高速模式下模拟舵机插上就抖,并可能烧毁,需要改成低速模式。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BEC挂了,将其供电的红线剪断,接收单独供电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