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4#6,4#6s v120d01的模友们谁有用过这种散热器呀?

楼主(2011-04-08):
有没有谁用过这种散热铁片呀?效果如何??现在我的d01已经在路上了...下午估计就到了...打算给它安上这种散热片...不知道效果怎么?有用过的模友们说说感受~

网友:
电机比较烫 散热防止磁钢退磁

网友A:
无刷的不是很必要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的不是很必要把?
无刷电机里面是不是没有磁铁??    这个是无刷电机寿命长的原因吗??高手请指教

网友:
不要抱太大期望。V120D01所用的马达和4#6系列所用的马达是一样的,均为内转子无刷马达,特点是发热量大,连续飞上几块电池电机内部的磁钢就会过热退磁,实际飞行表现就是电机变得不给力,要推到较大的油门才能维持高度。散热片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太明显。建议连飞2块电池后还是让电机休息冷却后再飞,有助于延长电机寿命。华记的V120系列的小鸡貌似只有高端的06配备了外转子无刷,能够比较好地克服发热过大的问题。如果你买的电池是副厂大容量的,尤其要注意控制飞行时间。

网友:
所有的内转子无刷电机内部都是有磁钢的。和有刷电机的区别只是在于有刷电机用的是电刷(多为碳刷,低端的为铜刷),无刷电机用的是电子换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刷电机比有刷电机寿命长的原因在于有刷电机的电刷在使用过程中会逐渐磨损最终断裂,而无刷电机内部没有电刷,也就不存在电刷磨损需要更换的问题。

楼主:
 懂了懂了!谢谢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七楼正解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C:
我过用,跟装上去跟本没什么大区别!
要么就装2个~~~
或者直接换一个外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过用,跟装上去跟本没什么大区别!
要么就装2个~~~
或者直接换一个外转~

dx出现了,看过你的帖子,写得很详细。这散热器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过用,跟装上去跟本没什么大区别!
要么就装2个~~~
或者直接换一个外转~
可以装两个啊?!~ 叠一起么??如果区别不大....那还是不理它了...jj飞一块电池后,电机就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