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航模与玩具之区别

楼主(2011-04-08):
本人新手,入魔一周,想买个便宜的电直过瘾,体验一下,潜水学习后看到大家玩的都是LAMA、CB100、九鹰等,网上商城搜了搜,一、二百元的小东西尽是环奇、司马、美嘉欣等品牌,到都是RTF的,也号称四通道,带
陀螺仪
,可悬停等等,似乎是玩具,我实在搞不清有何分别,请各位老鸟热心解答。如能有个建议(入门级从何入手)最好,还有就是在哪里能买到。当然我已订了
模拟器
,先在模拟器上练手。谢谢各位。

网友A:
先买个美嘉星F28吧!

网友B:
对于直升机
双桨,少于4通道,都算是玩具
模型的基本特点是,各组件可以自由搭配更换。
多潜水,看看论坛里的活动照片,里面没有出现的飞机,基本都算是玩具 。

网友C:
航模直升机: 比例控制 十字盘 陀螺仪
玩具直升机:开关控制 无十字盘 或许有陀螺芯片

楼主:
谢谢各位,又长见识了。

网友D:
我觉得 主要区别是 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
玩具是低风险、安全性高

网友E:
很多玩具称有陀螺仪都是假的哈,特别是双浆的,完全不需要陀螺仪。转速差通过一个电调就能调节了

网友F:
小孩玩的叫玩具,成年人叫航模

网友G:
玩油机的看电机是玩具,玩涡喷的看油机是玩具,玩轻木的看kt机是玩具,玩复合材料的看轻木是玩具,开真飞机的看航模是玩具,开火 箭的看真飞机是玩具 哈哈... 区分这么清楚干啥呀,玩的开心就好了嘛

网友H:
原帖由
adaman777
于 2011-4-8 12:44 发表
小孩玩的叫玩具,成年人叫航模

网友I:
原帖由
adaman777
于 2011-4-8 12:44 发表
小孩玩的叫玩具,成年人叫航模
小孩玩的叫儿童玩具,成人玩的叫成人玩具,懂不懂

网友J:
其实都是玩具而已

网友K:
这个很简单的,航模配件便宜,玩具配件贵。航模用无刷电机,玩具用空心杯电机。玩具用3.7v电池,航模用11.1V电池。航模遥控器比较大,玩具遥控器比较小,航模用单桨,玩具用双桨。

网友K:
入门的话直接买丘比特V3吧,以后上450比较容易。

楼主:
我先整个九鹰260A试试手吧,F28是不是太玩具啦?请指教。

网友L:
航模直升机:
1、4通道
2、陀螺仪
3、比例遥控
4、手法为美国手或日本手

网友M:
连真飞机都是XXX的玩具。何况航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