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买450配件都在那家店买啊?

楼主(2011-04-08):
我买的450主轴都不能用! 装上去特别松~和轴承卡不死!一放就掉下去啦~ 飞机震动特别大,还引起严重的金鱼尾,大家的配件都在那家店买啊?有遇到和我一样情况的吗?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啊! 你们的主轴装上去飞机不会震动吗?现在明显感觉比原装的震动大!

网友A:
首先轴和轴承不是紧配,松手会自己就穿过轴承是正常的,只要没虚位,晃来晃去就行

网友B:
从来没卡住过。。

楼主:
可是为什么原装的就能卡住?而且震动明显比卡不住的要小很多!

网友C:
我都是用原装的

网友D:
暂时还在用原装的!

楼主:
那就麻烦大家用卡尺量一下你们原装的主轴直径是多少?精确两位小数。谢谢!

网友E:
不振就好哦

网友F:
从来不用原装主轴的飘过。450主轴和轴承根本不可能用紧配,原装也不可能是紧配。

网友G:
松手后主轴会自然下落穿过主轴座轴承应该是正常的.推荐用冰人,你懂得.

网友H:
3轴这些易损件用原厂的消费不起啊,虽然冰人的还没用过但大家的评价都不错。

网友I:
看看是不是主轴轴承坏了,有虚位了。

网友J:
LZ你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弄清楚啊……请注意安装和调试方法~

网友K:
轴放到轴承里面难道还要用力按下去?

网友L:
问题很深 正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K:
轴放到轴承里面难道还要用力按下去?

上锤子吧......

楼主:
听大家这样一说还真搞不清楚是哪儿引起的震动和金鱼尾拉!轴承没有虚位!难道问题出在尾翼?求解!

网友:
楼主呀,你上下的主轴轴承座肯定是错位了

楼主:
轴承座肯定没有错为啊!错为的话安装轴承就不会那么省力啦!

网友:
虽然不懂,建议原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