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问450专用金属舵机可以用于30E固定翼3D机吗?

楼主(2011-04-08):
CORONA-CS 929MG特点:
1、金属齿轮,采用世界领先的大小齿铆压工艺,摔机不扫齿!!!
2、导线出口采用导槽设计,便于舵机从不同角度装卸。
3、耐高温电机适合长期大负荷工作。
4、2.2公斤的扭力。
5、金属齿轮不易打齿,经久耐用。
6、全兼容futaba、JR各系列陀螺仪,兼容性非常好。适合用于450级别的电动直升机
7、450级电直 方向舵机的上选
8、性能全面接近HITEC 65MG的同时性价比更高
9、而且采用模拟控制方式,模拟控制方式操控感极佳!

CORONA-CS 929MG金属齿轮模拟舵机参数:
速度:0.11/秒/60度  4.8V
扭力:2.2公斤.厘米
重量:12.5克
尺寸:22.5×11.5×24.6mm
兼容:futaba 601、401、240、JR等陀螺仪

想入手1.23米的EPP YAK54   ,不知道如何选择舵机。不知道“日冠CS-929MG金属齿舵机,450直升机斜盘使用舵机 ”可以吗?直升机的舵机和固定翼的有什么区别?请指教!

网友:
应该可以用

网友:
可以,区别就是便赖炸,价格高,金属齿舵机重。

网友:
哎,LZ才问,我已经买了2只,打算用在尾翼上,而且,我那还是50级的。。

网友A:
关键的地方可以用一个。。。我是在升降舵上用了一只MD933

网友(2011-07-26):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地方可以用一个。。。我是在升降舵上用了一只MD933

3d机关键地方不是方向舵么? 应该在方向舵上用一只啊

网友:
我用了4只 Corona DS939MG 在1.2米的EPP 3D机上,扭力足够,但动作速度稍慢。

另外我的这几个舵机很吃电流,注意你的BEC是否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