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的问题

楼主(2011-04-08):
我的飞控是MK1.3的。遥控是天地飞6A,接收机接PPM板用了5个通道。第六通道接了
舵机
上电后,舵机会抖舵。但把其他连接ppm板的线拔掉后不会抖舵。接收机电压是4.84V。究竟怎么会抖舵了。请教高手

网友A:
不排除供电功率不足,电压不稳定的因素.
你可以把电源接上示波器,在舵机工作的时候.
测一下PPM信号是否正常,还有电源电压波纹是否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