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65CM O艇动力配置

楼主(2011-04-08):
最近想入手65CM的O艇,请教一下:
使用好盈90A电调,3S 2200MA
电池
,用B2858
电机
KV3700好,还是用B3650电机KV3700好呢?
用同样的浆,哪个跑的快呢?哪个跑的时间长呢?
如果使用B2858电机,能不能2节2S串成4S跑呢?用430浆,会不会烧电调呢?
另外,65CM的O艇,用软轴好还是硬轴好?

网友A:
B2858電机要看看你用多少KV,本人覺得要用4S電kv應在2000至2500之間。
我的65cmo艇配搭如下B3660.2300kv電機,好盈120A電調,5000mah4s電,436漿,跑5至6分鍾左右,速度66km(GPS)。

网友B:
不知道LZ的船买好没?
自己玩的话我不建议配B28的电机,配 3674的电机KV值3900的跑3S我以前跑过这配置也有80KM。当然这电机不可能是兴耀华,FSD 这类的电机

楼主:
楼上的哥们
KV3900的3674,3S电能跑到80KM?你用的多大的浆?多大的电调呀?

网友:
完全没玩过船的,建议从A5或2123开始入手

网友C:
不要吵了,楼主去找论坛一个账号叫三十的,一了百了,一步到位

网友D:
fsd b2858 2881kv 4s 30c 我用·过还行,65cm电o , 速度 gps测过81.5km ,80axxd电调 绝对的

网友E:
我用的软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