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ealFlight G4 汉化版不能选择视角

楼主(2011-04-08):
RealFlight G4 汉化版选择视角,不能选择驾驶舱(所有选项都是灰色),请问怎么能选择视角啊?

网友A:
照片级得飞场不能选视角,只有三维建模的飞场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级得飞场不能选视角,只有三维建模的飞场才可以。

照片级和三维建模的飞场是什么啊?怎么才能三维建模飞场?

楼主:
有点感觉了
找了个类似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t=G4%2B%CA%D3%BD%C7
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