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靠不住啊!!

楼主(2011-04-08):
我彻底对定速丧失信心了 ,转速就是超,接近发动机的设计最高转速了,还是要靠油门曲线配合螺距啊,大家来谈谈看法

网友:
用那个定速?

网友:
怎会哦, 我用阿拓RCE-G600也不会超转呀

楼主:
大家怎么判断发动机是否超转?LS说用亚拓定速,超不超咋知道呢? 701能记录最高转数,我才知道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咋判断的?

网友:
GV1也有这个现象,设定值与显示值有差,约相差100转左右,如设定1900RPM 显示最高在2000RPM

楼主:
设定1850,显示2200+

网友:
额。。。说了把你的3003 换了试试 换个高速舵机

网友:
对了 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试过啦,还是不行,真得换舵机了

网友:
瞬间转速增高很正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定1850,显示2200+
引擎反应比舵机快得多了 换个9254吧

网友:
我真准备换 MulitiGOV PRO 的定速 哈哈  楼主也换吧

网友:
我今天也试了!

定速设备:CGY750
油门舵机:FUTABA 9252
悬停油门定速:1300转
测试方法:拆掉了大齿盘。
   测试结果:我设置了油门开启30%启动定速,当油门开到30%过后转速直线往上升(1500转往上升,发动机继续往上提速的声音很明显,我立马关小了油门)好像定速根本没有起作用。我又试了试3D航线开关(3D航线设置转速1700)但转速立即冲到2300转了,发动机继续往上提速的声音非常明显,我赶紧关小了油门。
按道理这个时候定速仪应该工作,自动控制风门(油门)把发动机转速控制下来才对。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看看磁铁和感应头的距离是不是太大了,调到接近的感应数据90%以上,应该不会的。

网友C:
楼上的朋友!

像你说的问题,我是不会犯错的。感应值96%
玩直机都两年了,这个问题是不会犯的。我是实在搞不清才出来发帖的,希望有人解答。
对了,你不是也有CGY750吗?像我一样把大齿去掉,发动引擎试试你就知道了,你的定速根本没有工作。
我估计还是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建議你...從定速磁鐵開始一路往上查到感應器, 行程設置, 油門舵機等等...

我手邊有三顆701, 3顆750, 55hz到91hzr, ys913dr, zenoah g270全部都不會超過設定轉速100轉...

從汽油機1300轉, 到55hz 2200轉...

細心重查一次, 不是說你飛了兩年就不會漏啥的...好好再看看吧
另外, 油門舵機要是真是3004, 那你也沒必要查啥了, 先換了再說.

實在不行, 就是你抽到機王了...(可能性微乎其微)

祝你好運

楼主:
回复 网友D:

96%

楼主:
拆掉大齿试是个好办法,如果定的住说明定速没问题,超转是瞬时的,因为3003太慢了,要是慢慢加油都定不住就真的是定速的问题了

网友:
奶奶的,我701,定速1900,最高2500,真不知道该如何调了

网友E:
定速关键我觉得发动机要调试顺畅,油门舵机速度要快!这两点满足,超100转大概没问题,定速记的只是你的瞬间最高转速,舵机稍微有点虚位都有影响,不知道你们调试油门行程如何调试,我首先调试中点油门50%,然后调试高速及怠速!50%时油门指在中间刻度,今天测试了下,发动机最高2126转,但今天又发现悬停的时候尾巴有小摆动了,我太阳她先人,早上整了5箱油,定速搞好了,尾巴麻痹又不听话了,航线及3D的时候尾巴还是锁的很好,郁闷,折腾!!!!!!

网友:
定速 蛮不好弄懂咋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定速关键我觉得发动机要调试顺畅,油门舵机速度要快!这两点满足,超100转大概没问题,定速记的只是你的瞬间最高转速,舵机稍微有点虚位都有影响,不知道你们调试油门行程如何调试,我首先调试中点油门50%,然后调试 ...

四川的?日谁的先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你说的问题,我是不会犯错的。感应值96%
玩直机都两年了,这个问题是不会犯的。我是实在搞不清才出来发帖的,希望有人解答。
对了,你不是也有CGY750吗?像我一样把大齿去掉,发动引擎试试你就知道了,你的 ...

但我明显感到定速仪在工作啊?一打到定速开关,就听见大桨很稳定的呼啸声。我以前拆下大桨试过,定速仪工作正常的,我油门用的9252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