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似乎对起飞前的振动非常敏感,是华科尔独有的还是无副翼系统独有的?

楼主(2011-04-08):
刚刚上无副翼(飞越450Sport旋翼头+2702V),还在调试和摸索中。
调试中发现,无副翼系统似乎对起飞前的振动非常敏感,振动稍微大一些的话,直机就很难起飞。
猜想应该是3轴陀螺补偿所产生的副作用,有副翼系统的容错就好得多,对起飞前的振动就不那么敏感。

这个现象不知道是华科尔独有的,还是无副翼系统独有的?

附:
4月24日:调整好JJ的振动后,原来的问题似乎解决了。
起飞的手感和有副翼的差不多了。
4月29日:把JJ的振动调整好后,现在一切正常了。

网友:
 有些无副翼是那个样子啦,要一下子拉起来才行,不然飞机会修正过度,有可能没起来就炸鸡!

网友:
楼上讲的有理!

网友:
还是喜欢传统副翼鸡鸡

网友:
偶一直用MB,没有遇到过楼主所描述的问题。

网友A:
朋友的3G有2楼所说的问题::

有些无副翼是那个样子啦,要一下子拉起来才行,不然飞机会修正过度,有可能没起来就炸鸡!

楼主:
周末又飞了飞,感觉好多了。
经验:
1.尽量把飞机的振动调小。该换的必须换,比如主轴、横轴等。
2.起飞的时候,尽量快一些拉起来。没有离地的时候,不要打舵。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也查了亚拓3G的说明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一点。
估计是3轴陀螺无法判断起飞前的振动和飞起来后的振动。
而450在起飞前的某个瞬间都会有比较大的振动,3轴陀螺会竭力对此进行补充,从而造成起飞困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3G有2楼所说的问题::

有些无副翼是那个样子啦,要一下子拉起来才行,不然飞机会修正过度,有可能没起来就炸鸡!

我也险些炸机。
还好,只是把玻纤桨叶端部擦伤了。

网友B:
感度调的比较高的话 起飞时的震动会导致十字盘剧烈摇晃 产生类似啸叫或者说共振样的 补偿震动 导致炸机

适当减少感度 适当加海绵垫 适当加强舵机臂强度 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调的比较高的话 起飞时的震动会导致十字盘剧烈摇晃 产生类似啸叫或者说共振样的 补偿震动 导致炸机

适当减少感度 适当加海绵垫 适当加强舵机臂强度 可以解决

昨天调整的时候,多加了一层海绵垫了,另外,起飞前的一瞬间尽量不修正。
现在起飞已经没有问题。

网友C:
偶也用2702V飞快半年了没遇到LZ说的这些情况起飞快慢都行完全和以前有副翼起飞一样,提醒LZ多找下机械部份的原因

网友:
发现2个灌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也用2702V飞快半年了没遇到LZ说的这些情况起飞快慢都行完全和以前有副翼起飞一样,提醒LZ多找下机械部份的原因

谢谢LS的提醒。
我去查查机械部分。

网友:
同意中山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