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2.5狗怎么不能用在3.0中文版上呢

楼主(2011-04-08):
我的狗可以用2.5英文版,但是我装在3.0中文版上提示找不到狗,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我的可以。
你应该是没装3.0的破解。

网友:
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9163
还有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21157&
其实很简单,就是安装破解,并启用再禁用第二个控制器就好了

楼主:
谢谢解决了,但是控的设置还是英文的,是不是补丁还不全啊

楼主:
全中文语言包Chinese.pxl这个文件要放在哪个目录里啊,没说啊

网友:
因为你的狗本来就是破解版本的,要玩3.0还要再破解

网友:
多合一破解的没法用,

多合一破解的没法用,我的单一凤凰的破解狗能用

楼主:
我的是单一凤凰的破解狗,能用,折腾了下,设置是中文了,还没弄好通道的设置,老设不好,我的是T8FG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细看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9163,往下翻翻,我有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