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为FPV搞个失控自动打开降落伞呢?

楼主(2011-04-08):
失控时候自动开伞,安全着陆。。。哈哈。。。大家想一想如何实现。?

网友:
还倒不如加点钱搞个自动返航,,,失控自动打开降落伞意味着自己还要跑去捡机,说不定跑得慢给别人捡了呢,落到高楼顶或树上还不好拾哦

网友:
失控回航就好了,飞到失控肯定就挺远了,还用降落伞不丢机的概率不高。没多大意义

楼主:
丢机的有一半是带有自动返航功能的
简单的往往最可靠

网友:
我觉得降落伞挺实用的 也不是重太多,天行者老爱俯冲 那时候开一个伞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有人搞过了据说炸机率0%~

网友:
就是淘宝上的降落伞都非常贵 500左右

网友:
应该可以哦

网友:
上尼龙布,低透气率。。。

另外,那个伞没事别开,一般没好果子。。。

网友A:
自己做降落伞很便宜的,天行者用1.5平飞就差不多了。

网友:
怎么令到伞能成功打开不会缠住什么的

网友:
可以在反航时电池不给力的情况下开伞,伞可以用女孩子的丝巾,两米的才几克。

网友:
许多人说自动返航,你想要是你的电源、电机、螺旋桨都出来问题、还有你的OSD、平衡仪出来问题,你的自动返航有用吗?
     还有其他飞机。其实伞降作为航模爱好者来说,非常值得研究。目前许多无人机不是也有伞降的吗?

楼主:
继续研究伞降

网友:
伞降回收,用在航模上感觉很实用,我也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就是材料不好找,密度要高,重量要轻,还必须比较柔软。

网友:
我最初就是伞降的,现在技术好了,不搞了。背了个伞,多了200克,不合算。

网友:
楼上的兄弟,能说说你的伞是什么材料做的吗,我现在需要一个,

网友:
伞降受地区限制 旷野OK 市区郊区开发区就麻烦了

网友:
我觉得伞降的话应该是设置在电池耗尽时或自动返航失效时启动,可手动控制也可自动(在感觉不行时打开),这样才最实用,就是为那些有自驾的万一失效,就有用了,至于伞的弹射装置,我是这么想的,其实很简单,一个管状物,将伞按规定方式叠好伞(叠伞很讲究的,叠好了就不会缠伞),做一弹簧卡扣装置,将弹簧压缩(弹簧前有个跟内管径一样的圆板作为推台)将伞塞入压缩好的弹簧,释放装置,我想有两种思路,一弹簧的卡扣由一舵机壁卡住,到接受机一通道,设置失控保护时此舵机释放弹簧将伞弹出,另一个可做一种靠进管气压或风速来控制,一旦大于某速度的空气进气量,就可触发卡扣释放弹簧,这样一般在炸机俯冲前可达到这个值,就会弹伞!再高科技点的就是有个控制器来判断自动返航,电池,信号等综合信息来决定是否开伞!
临时想的,不成熟,呵呵,欢迎讨论!

网友:
用450尾管收伞,改接收机一个通道舵机控制,用橡筋或弹簧拉动撞针插销锁定,紧急情况拉开撞针插销,伞被顶出打开完成救援,高效可靠~

楼主:
楼上思路正确,但是450尾管收伞哪有呢?到底是什么样的?

网友(2011-05-11):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降落伞很便宜的,天行者用1.5平飞就差不多了。

对! 而且1.5平米= 派r平方, 所以r是0.69cm. 半径是69厘米. 这个是很多雨伞的半径.
大家知道怎么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