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S-0615iDUO3 180+180W

楼主(2011-04-08):
1400元,含300w开关电源,电源线,接头等,先投石问路,看看有人要么!!

楼主:
所在地:北京!

网友:
 老兄不早点出!!

楼主:
所有设备升级,充电器三部曲
1.b6 刚入魔时候买了个b6 从实体店购买的550元,被pian了,发现淘宝便宜不少,但用着还行没有出现过什么毛病
2.hyperion eos 0615 180w+180w  将近2000元又配了个300w开关电源
3.发现飞大飞机 用hyperion 5c电池充电还是慢,开始换hyperion eos 0720 1000w(500w+500W)
遥控器3部曲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就是这么个发展过程,现在慢慢出掉旧设备,说旧也不是很旧的:loveliness:

楼主:
上图

上图 0615 和b6

网友:
0720不行的,直接上powerlab8吧,否则还要折腾

网友:
我也是,从B5后换了hyperion 1420i,现在也想换0720duo,呵呵。
谁有兴趣收1420?

楼主:
为什么powerlab

网友A:
powerlab8  1344W  40A充电电流。  其他充电器在他面前就一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werlab8  1344W  40A充电电流。  其他充电器在他面前就一垃圾

Powerlab8 是好充电器
但也不至于其它充电器就都是垃圾吧

当您想同时充3S 2200mAh & 6S 2500mAh电池时
PL8未必就是最好选择

各个充电器有其市场定位与价值
个人认为(仅就充电而言)

PL8适合用户单一电池数量多或是大单体电池使用
双口充电器使用弹性灵活适合用户多种电池者使用
纯平衡充充电器 适合客户电池一致性不佳或是小容量电池使用

用户认清自己的需求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才是正道

跟产品无关、只是不赞同情绪性语言与评估

网友:
已经定了PL8,现在觉得0615DUO不错。楼主有没有兴趣换换?
现在手里是0720AD版,感觉同时充两块电池就有点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owerlab8 是好充电器
但也不至于其它充电器就都是垃圾吧

当您想同时充3S 2200mAh & 6S 2500mAh电池时
PL8未必就是最好选择

各个充电器有其市场定位与价值
个人认为(仅就充电而言)

PL8适合用户单一电 ...

     在理。

楼主:
个人追求不同,也因设备需求不同,双通道配5c充电电池,3块 即可实现连续飞行,而单通道单独的强调大,我认为还不是很完美,简单计算 1c充电需要60分钟,那么5c是12分钟,双通道拉开时间间隔平均便是6分钟,电的飞机从装电池到降落卸电池应该大于6分钟了,如果是单通道 5c冲要12分钟,和上面的6分钟一样未考虑电池平衡所耗时间,应该在单通道15分钟和双通道平均7.5分钟,此种充电都是在不大于充电器功率的情况下(电池能够承受的最大充电功率500w以下的),这样看来还是双通道的有优势。如果大于500w,这个是0720的单口最大功率,对于能够承受的最大充电功率1000w以下的电池,那么我要说还是双通道有优势,因为双通道时间是除2的(拉开充电间距),如果飞手就一块电池,那不用说了,pl有优势。0720另一个通道等于没用。对于能够承受的最大充电功率1000w以上的电池,(12s4000mah或者6s8000mah)那我要说pl有优势,因为0720在除2也赶不过pl了!!
   以上仅为个人见解,还请各位探讨交流!

网友:
LZ中毒太深~~~~~~~~~

楼主:
室外关于电池 充电器和飞行时间的协调

  室外关于电池 充电器和飞行时间的协调
目前讲究节能减排,就航模来讲也要提倡节能减排,这里所要提到的节能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投资和提高飞行效率。
现代航模电动类型越来越多,每个模友都有不少充电器和电池,然而在室外飞行时,为达到最佳配置,需要对所带所配的东西进行合理安排。已达到装配的轻量化和时间的高效结合,下面就对电动飞机在室外充电飞行时如何达到连续飞行进行一下简单分析,供模友们参考,同时欢迎大家点评指正。
首先我们来学习一下电池的充电时间,我们先定义电池的容量为1C,
充电电流在0.1C-0.2C之间时,我们称为慢速充电。充电电流大于0.2C,小于0.8C则是快速充电。而当充电电流大于0.8C时,我们称之为超高速充电。
普通电池充电时间为K/C*60=T(分钟)K为充电时间系数,一般来讲对于慢速充电K=1.5,对于高速充电,K=1.1,航模电池多为快速充电,故K=1.1C为充电C数,目前航模电池有的可达5C充电,这样一块电池最快充电时间为1.1/5*60=13.2分钟(不考虑平衡等其他因素),一架电动飞机平均飞行时间约为5分钟左右,飞行时间永远小于充电时间,关于飞机的飞行时间如何计算,在本文后面进行讲解,这里暂时跳过。
而充电电池充电C数不仅由电池本身决定,还由充电器的输出功率决定。例如某品牌B6充电器最大充电电流5A,而你的电池是2200mah,你的电池也只能是5/2.2=2.27C充电。
由电池和充电器确定最大充电C数后,我们便可根据如下公式进行合理计划充电方法以实现连续飞行。
1.1*60/C/N=飞行时间
式中C为充电C数,N为充电通道数(也可以理解为充电电池个数)。如果1块电池正在飞行,其他用于充电,则你的总电池数为N+1块,带多余的电池也没有富裕的充电通道了。
下面以30E级别的飞机为例,进行举例计算分析:
30E级别飞机一般用3S2200mah的电池,飞行时间约5分钟,考虑前后拆装设备的准备时间,共计7分钟,用5A2.27C)充电,则要实现连续飞行需要的充电通道数(充电电池数)=1.1*60/C/飞行时间=1.1*60/2.27/7=4.15,即需要4个充电通道。也就是说要4个充电器,5块电池基本实现连续飞行。
如果采用高C数充电电池和大功率充电器,则通道数目可以减少。例如某品牌0615双通道充电器,可实现每个通道1~6S 180W输出功率,3S2200mah 5C充电需要功率138.6W,则要实现连续飞行需要的充电通道数(充电电池数)=1.1*60/C/飞行时间=1.1*60/5/7=1.88,即需要2个充电通道。也就是说要10615充电器,3块电池基本实现连续飞行。
0615而言,如果每个通道23S2200mah串联采用3.1C充电,4块同时充电,2块用于飞行,63组则可缩短充电时间至每块5分多钟。
但就价格而言是选B6还是0615,模友们就要考虑以后的设备升级及携带使用的方便性等综合因素了。
飞行时间计算方法如下:
    马达平均耗电电流:I
电池容量:A

T=A*0.8/I*60(
分钟) 这里0.8考虑电池的缩水及舵机等耗电
    例如:飞机飞行平均耗电流:9A
电池容量:1300mah
T=1.3*0.8/9*60=6.9分钟
以上为个人飞行中的总结,希望广大模友进行交流和点评。(个人版权,请勿乱转载 )

楼主:
欢迎铜河兄弟捧场,我的6ex是在你的产品基础上升级的

网友:
谁说 Powerlab8 只能一两块的充, 不管并充还是串充,确实别的充电器无法比   http://trade.taobao.com/trade/de ... deID=68070230310552
配 Powerlab8  用的可同时充好8块

楼主:
哈哈,我可没有说这个牌子不好的意思,见谅.
我说的是单通道与双通道的区别,简单说。单通道最少要等15分钟,双通道最少要等7.5分钟,就这个区别。

网友C:
这种平衡板的效果关在不怎么样。平衡时间太长。
特别是在两块电池有电压有差异的时候,平衡时间比之前充电的时间还要长。

网友D:
LS正解 大功率有大功率的好处 双口有双口得好处 没必要再这个上面较真 单口的 你能同时冲1个3S 2200 和一个3S 1500么

网友D:
我现在也在用0615 180+180 感觉很好 基本飞3S2600和2200的电池 3块电池基本实现不间断飞行 很不错的充电器 顶

网友E:
综合大伙儿的意见,俺体会,真正一步到位奏买两个PowerLab8+3000W真炫波形发电机,有木有?
那两个0720四通道+2000W发电机捏? 俺搬个小板凳过来坐等大伙儿的高见。

网友F:
这不是来自加拿大的呼声吗,荣幸!!!:loveliness:
feda你这个2:2 等效1:1

网友G:
早看到这个帖子就不要PL8了,等到货后出掉。

网友F:
呵呵!!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呵呵!!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F:
可换蓝翔mig29一架 或者 翼展1.8米多汽油机一架

网友H:
都是米人!!想升级就降价吧,没钱的这个价买不起,淘宝上一两百的B6有的是,有钱的直接买新的!!

网友F:
楼上现在是买的起b6,才有如此口气,b6还有买不起收二手的呢,估计就没有你这口气了!!
降多少你能接受呀,先不说买时候的价格,目前淘宝价1700左右加上电源开关150=1850,你说个符合你接受的价位就是了!!!
不一定升级就处理掉,我升级到dsx12了,6exhp也在用来玩模拟器,ff9还用来fpv,0720+0615 四通道也未尝不可,对那些不能5c充电但能35~40c放电的电池也是不错的组合

网友:
刚买了个UN-A6+保姆 比我的假B6好多了 看见楼主的Hyperion , 口水中

网友I:
EOS-0615iDUO3+ 300W+300W 在我这里现换算RMB$1426 0720iDUO3 RMB $1553
0615iDUO 150W+150W还要1700真贵.........

网友F:
你是那里,淘宝上没有你说的价格,说了又有什么用

网友J:
请教楼主,这样外场充电需要发电机吗?小车的电池能吃得消吗?

网友F:
一般汽车的电瓶是12v 40ah ,也就是说 40a放电能放1小时,但实际国标是0.1-0.2c放电时间转化过来的.也就是是说40a放电用不了一小时。电瓶最大瞬间电流可以达到5c=200a ,如果持续放电最好不超过1c,也就是说12v*40a=480w 。0615是双通道360w,对电瓶是损坏不大的。 如果是1000w充电器,功率用到1000w ,汽车电流要到83a,对汽车电瓶来讲,超过1c持续 放电,对电瓶的损坏较大,大多少,我没有实测数据。
太大就别用汽车电瓶了,最好飞场有220v电源或者做个磷酸锂铁大的电池组。

网友K:
回复 网友F: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在12V供电下输出1KW的产品。
此处最好用实际功率,看充的什么电池,而不是什么充电器。
另外铅蓄电池放电深度最好不要超过60%(因为你走的时候还要有个大电流启动引擎的需要),而且还要考虑充电器转换效率,80%可以作为比较保险的典型值。那么对于通常车上的 12V 65Ah 的电瓶而言,可用电量只有0.6*0.8*65Ah=32Ah 上下。
12V * 32Ah = 384Wh,
然后就是除法了。一块 3S 2200mAh 储存的能量是 11.1V*2.2Ah= 24.42Wh。
384/24.42 = 15.72 这意味着充15块以内都没问题。
其它大小的电池计算类似。

网友K:
补充:
距离上次更换电瓶超过2年的慎重,即使不用它充电,它也随时可能把你扔在路上。
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外场锂电包。比如
这个。

楼主:
另外铅蓄电池放电深度最好不要超过60%(因为你走的时候还要有个大电流启动引擎的需要),而且还要考虑充电器转换效率,80%可以作为比较保险的典型值。那么对于通常车上的 12V 65Ah 的电瓶而言,可用电量只有0.6*0.8*65Ah=32Ah 上下。
12V * 32Ah = 384Wh,
然后就是除法了。一块 3S 2200mAh 储存的能量是 11.1V*2.2Ah= 24.42Wh。
384/24.42 = 15.72 这意味着充15块以内都没问题。
其它大小的电池计算类似。
算法很对,支持

楼主:
所以说 汽车 0615 180w+180w  450电直 是最好的搭配

楼主:
一样升级,相应的都要升级,强调单一的大,没有实际意义!!搭配好了,才能充分发挥每一样的高效结合。

网友:
回复 网友K:

兄弟的锂电包太强悍了,这么算的话我飞50e外场没220v也能充得来,看来以后想飞再大点的电机还真要想想办法了,设备真不能单一升级,单靠一台好的充电器也发挥不到作用

楼主:
单片5a 太小了,要6串18并=108片,还不焊一天,换单片20ah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大单体少片数,这个确是正道! 可是,谁让5Ah单体那么便宜呢。  而且尺寸也正好塞进我的手提箱,空间利用的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