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几个700N FBL安装问题~

楼主(2011-04-08):
清明的时候在家装700N FBL版,遇到几个问题,还请大家帮帮忙~

1.球头扣与连杆的安装,用RJX的球头扳手球头放不进去,用KS的行不行,还是说安装的方法不对?一个没拧进去还累得手疼,
2.相位器摇臂连杆(就是那个相位器上面唯一的塑料件,被我一下安装到底了,当然也就坏掉了),真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问问大家,有副翼和无副翼是否为同一型号,通不通用?
3.侧板垫片问题,我想给700N的侧板全部加垫片,瑞吉M3垫片是否可用

谢谢~

网友A:
1.亚拓700球头扣为非标(加大的),所以一般扳手用不了
2.radius臂通用
3.不能,侧板螺丝不打螺丝胶即可,新款侧板螺丝已经改进,屁股加深很多,不会滑丝了

网友B:
侧板螺丝是有台阶的,用那个垫片无法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亚拓700球头扣为非标(加大的),所以一般扳手用不了
2.radius臂通用
3.不能,侧板螺丝不打螺丝胶即可,新款侧板螺丝已经改进,屁股加深很多,不会滑丝了

谢谢小罗!
PS:沙发和藤椅的两位大哥,太不仗义了,净想着盖楼了!玩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板螺丝是有台阶的,用那个垫片无法安装的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