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易自动进给电火花

楼主(2011-04-08):
昨天在在youtube搜diy电火花。。 偶然看到了这么一个视频。大概的意思是非常简单自动进给的电火花。不知道可否实现? 有没有朋友有兴趣试验一下?

进给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级用一个线圈缠绕上电极,电极分两段。线圈内的部分是可以产生磁场的。下面就是普通的电极了。
这样的话,只要释放电极。电极接触到工件的一瞬间会产生电弧放电,同时导通线圈,线圈会产生磁场。磁场会将电极拉离工件,电极离开工件后因为线圈又不导通了。电极又会自然下落。周而复始,来完成打孔。

这个理论上肯定是可行的。。。 不知道谁有兴趣试验一下?比手动进给的要方便很多呢

网友:
你先试一下吧,报告结果

楼主:
没时间试啊。。 但是挺感兴趣的。。。 另外大家整的那个电火花的供电方式可否用于用来diy线切割?

网友:
电磁阀原理

网友:
不可能。电磁铁的位置是固定的,其振动的幅度不能控制

网友:
看着跟电铃差不多。。。。

网友:
机头很重吧!那个磁力力量够不啊?

网友A:
我记得论坛有个帖子就是用这个原理做的,有视频,打孔很快。

网友B:
可以变通一下,检测电极电流控制电磁铁再牵引电极,但这就不算超简易的啦
比如我手上这种

未通电状态

通电后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变通一下,检测电极电流控制电磁铁再牵引电极,但这就不算超简易的啦
比如我手上这种

未通电状态

通电后状态

我觉得你的试验是错误的。
你的描述和比例电磁铁一样,而比例电磁铁需要位置传感器来反馈电流。
你实验电源可以输出恒流,但电磁铁的吸力与开距平方成反比,所以马上就会吸上去,牢牢吸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在在youtube搜diy电火花。。 偶然看到了这么一个视频。大概的意思是非常简单自动进给的电火花。不知道可否实现? 有没有朋友有兴趣试验一下?

进给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级用一个线圈缠绕上电极,电极分两段。 ...

当然不行来,短路了不能快速后退。
就算行得通,要么加工速度非常慢,不可能出现短路现象

网友:
线切割的放电间隙是0。01MM,短路了就不切割了,它有自动跟踪功能,始终保持放电间隙,当设置不当或其他原因引起短路时拖版会后退,当后退到不短路时又继续进给,
不过LZ的想法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效率或故障率不好控制吧
不过还是支持你!什么东西都是人发明出来的,而且越发明越先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论坛有个帖子就是用这个原理做的,有视频,打孔很快。

简易电火花动力电极制作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2103&highlight=%2Bjtdst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的试验是错误的。
你的描述和比例电磁铁一样,而比例电磁铁需要位置传感器来反馈电流。
你实验电源可以输出恒流,但电磁铁的吸力与开距平方成反比,所以马上就会吸上去,牢牢吸住。

已经说过是靠检测电极电流控制电磁铁实现的,即出现短路,断开,稍后再接通,这稍后的时间可调,就能控制下降频率,由于与本题的简易无关,没做过多说明

我用实验电源只是看下电磁铁吸合与释放状态,这也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说过是靠检测电极电流控制电磁铁实现的,即出现短路,断开,稍后再接通,这稍后的时间可调,就能控制下降频率,由于与本题的简易无关,没做过多说明

我用实验电源只是看下电磁铁吸合与释放状态,这也说了

楼主:
原来已有高手做出来了啊 果真是我古洛寡闻 不过这也不是我想的 是在国外网站偶然看到的。

哈哈 事实在说话 果真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