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老手 发动机着车后 轻扣几下油门 回怠速就熄火

楼主(2011-04-08):
我的 车子
发动机
点火后
扣了几下中速油门,回怠速的那瞬间熄火 什么个情况啊
高手指点

网友A:
先逆时针转副油针,发动车子加油门试试看是否问题更严重了,如果更严重的话就顺时针转动副油针,每次转动四分之一圈,不要转太多,直到问题解决为止,然后再细调副油针,以免过于贫油

楼主:
问题应该是怠速 贫油吧

网友:
你怠速是不是调的太低了。。。怠速油针拧紧把风门稍微放大些,,,或者遥控上的油门微调也可以调

网友B:
低速油针贫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