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啊!450-陀螺仪-锁尾舵机推荐一下

楼主(2011-04-08):
山寨450直机,配6通道乐迪2.4G控。想升级尾舵机陀螺仪,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
401和520

网友:
LS为什么不推荐401+9257?

网友:
520足够,推荐9257干什么。飞机都山寨了,省点是点。

楼主:
还要升级,下部想弄个非耐或亚拓450空机自己装,控也换XG7的,所以401是否有点过时?少走弯路。中档的介绍下,陀螺仪型号配尾舵机型号

网友:
520加9257,不会骗你的

网友:
一步到位,520加9257~

网友:
既然是山寨的 就上GY650+G 9257 一起还只有350RMB 效果绝对好

网友A:
GY520+任意舵机都能锁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Y520+任意舵机都能锁死

这不瞎扯淡么,你用辉胜9g搭配gy520锁尾试试?看看甩不甩尾巴?
当然,你要是只飞对尾悬停当我没说。
新手来说,401确实是万能的,锁尾好,抗震极强,缺点是以后你飞到航线阶段就会开始觉得401的自旋性能很差
现阶段流行的中高端陀螺仪,从gp750开始性能都不错,但是无一例外的挑尾舵机,怕震动,这东西就是这样,性能好了必然敏感,敏感了就是挑尾舵机怕震动,至于gy520,那就是浮云,他配不上futaba的牌子,回弹烦死你,震动抖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瞎扯淡么,你用辉胜9g搭配gy520锁尾试试?看看甩不甩尾巴?
当然,你要是只飞对尾悬停当我没说。
新手来说,401确实是万能的,锁尾好,抗震极强,缺点是以后你飞到航线阶段就会开始觉得401的自旋性能很差
现 ...

这位兄弟回复有点靠谱,新人401最好,对震动不敏感,调试方便,二手现在都350~400左右,等你飞到自旋类动作也可以退休了,钱多就用quark和窄频高速舵机比如MKS 8910 a+,520虽然没用过,不用论坛上反映回弹比较难调试,所以不太适合新人。目前在用GSX和8910 a+,自旋动作均匀细腻,效果一流,刹车绝无回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