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上个小问题,请指明

楼主(2011-04-08):
电调与无刷
电机
连接后,连接电源,打开控,油门至中立点后,油门反向了,怎么解决?PS:控里没有设置3通道反向.

网友A:
油门中立点???没见过!为什么至中立点你就知道通道反向?你设置电调行程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设置电调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