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大脚改装

楼主(2011-04-08):
大脚买来计划给孩子玩的,但是4岁的孩子根本无法操控这车,基本每次出去玩回来都要换很多零件,撞的一塌糊涂,决定不给孩子玩了,只允许他看我玩,对于成人来说,原装车无论速度和耐用性都不行,看了其他前辈的改装也买了些小配件,决定把车改造以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车架子.---铝合金下支臂/铝合金转向杯/铝合金上支架
2.电路 --- 换硅胶线
3.加装双550 中速电机
4.电机和电调散热.合计3只3厘米的5V 风扇.发射机取电
5.2.4G遥控器 接收机
6.金属舵机
7.5组锂电池 --- 2S1P 6.6V            2S1P 8.4V        321P 12.6V   232P 8.4V      A123 的电池不错,基本上电调不高温,电机温度正常, 3S还没有用,  加拿大的;锂电2S的虽然电压比A123高很多,但是放电能力稍差.3S1P 12.6V 电池组 试车20秒 直接把前半轴拧断了,看样还是老老实实用2S2P 靠谱.

照片

照片

电机接线,14号硅胶线

电机接线,14号硅胶线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550 低速电机 20块一个

550 低速电机 20块一个

照片

打磨固定齿轮缺口

打磨固定齿轮缺口

照片

照片

照片

2个电机固定架合并成一个,AB胶黏接

2个电机固定架合并成一个,AB胶黏接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拆卸前桥部分

拆卸前桥部分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金属转向杯 不直接撞墙 基本不会断裂

金属转向杯 不直接撞墙  基本不会断裂

照片

润滑油

润滑油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前差速器,虽然是模型,但是机械结构和真的汽车没有什么两样

前差速器,虽然是模型,但是机械结构和真的汽车没有什么两样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锥型齿轮 钢锻造

锥型齿轮  钢锻造

照片

伞型齿轮 钢锻造

伞型齿轮  钢锻造

照片

照片

行星齿轮 钢锻造

行星齿轮  钢锻造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金属前下支臂

金属前下支臂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潜水3年了第一次发帖子,之前没有接触过模型,只是对电子感兴趣经常浏览论坛,正好有机会玩这个模型,介绍点自己的小经验,,希望对新买大脚模型的朋友有所帮助 .玩了1周 感触最多的就是,车不值几个钱,玩的过程要不断的投入,对于这个1:10的模型来说,能跑5-60公里的速度, 好比我们真车的速度2-300公里,不坏才怪,不过多买些易损的配件,撒开欢玩还是比较爽的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楼主:
这个车有几个地方厂家要是能改进就完美了

1. 前后传动轴加粗  中间传动轴用钢的 ( 现在是铝的 )
2. 前后差速器外壳改金属的
3. 提供原厂的有刷改装高压电调 (可以升级到 4S 锂电池 )
4. 双马达座

网友:
真强人 。要是改无刷的话。。。。

网友:
强人
我的3851已经不行了

网友:
无刷的话....全程2轮行走.. ...牛西啊

网友:
顶楼主...A123是不错...呵呵  2S2P使用中

网友:
厂家如果能改进 那他的配件就没人买咯…… 我的94111一天操坏4狗骨 太细了哦

网友:
楼主啊,恒龙的原装电调可以上3S的锂电?11.1V?
我手头有个

一直不敢上3S的电
说明上说9V的耐压。
你的电调要是能上3S的锂电的话,麻烦把型号告诉我一声,谢谢!
另外从你的照片上看你的电调也应该是耐压9V的啊,图片上的两个电容耐压都是10V的,上3S的电会坏的

网友:
刚才查了一下BA05这个稳压管,耐压还是足够的。
上面的那个管子看不清型号
估计只要把电容换成耐压高点的(16V)的就能上3S的电了。
背面的那些MOS管的耐压都很高的,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高手啊
佩服 佩服
LZ好像懂电子啊

网友:
LZ太NB了。。。这个必须顶

网友:
暴力,暴力!太暴力了~~

网友:
借贵贴问下,3851-2的金属OP件能和3851-6的通用吗?

网友:
双电机不错,可是我觉得同步是个问题,随时看着点电机,,

网友:
楼主早有预谋,早就知道4岁的儿子玩不了,这样名正言顺占为己有

网友:
轻轻松松的就抬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上的一组3S1P 的电池是加拿大锰锂  单节电压是4.2V的 合计是12.6V 充满的时候,因为是旧的工具拆装电池,基本都在12.3V左右.放电能力不如A123 猛 ,但是高电压带动这个车动力还是不错的,

前段时间每次玩2-3分钟就休息下,没有发现问题,今天问题终于反映出来了,基本上2-30秒钟就断电了 ,重新开关又可以启动了 ,估计是电调过压保护了,

11.1V没有试过,手里现在把3S12.6V的都拆了,重新组装了2组2S3P 8.4V 电池组,扭力强劲,可以连续玩3-40分钟.

另外组装了几组A123 的 3S2P 9.6V 的电池组,充满后基本在10V 左右 ,动力相当凶猛,抬头很简单,把电池后移点,轻松抬头,.加装电扇后10V 以后,5分钟全油门跑 ,基本电机和电调不烫.不烫就不会烧毁,除非瞬间电压非常过,把电子元件内部击穿.

总的来说8.4V 以内随便搞,A123    3S 能不能烧电调还需要实践来检验,11.1V (3S) 手里没有这个电池 ,也不想换这个电池,比较钟爱A123,关于电池组重量问题,个人觉得对于车来说,问题不是很大 ,本人不怎么喜欢车跑多快,主要玩暴力,翻山越岭,在土地暴力漂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不懂弱电,对电池还是比较喜欢研究,也就是反复搞 搞报废为止,再买新的再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真不清楚 ,我也是第一次买大脚车玩,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个人觉得大脚车 各零部件精度不高,所以电机同不同步问题不大,理论上有可能不同步, 实际使用过程没有一个电机拖另一个电机的情况,装了双电机最大的变化就是扭力巨大,不管在什么地方 起步4轮都打滑,只要后移重心马上抬头 !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的一组3S1P 的电池是加拿大锰锂  单节电压是4.2V的 合计是12.6V 充满的时候,因为是旧的工具拆装电池,基本都在12.3V左右.放电能力不如A123 猛 ,但是高电压带动这个车动力还是不错的,

前段时间每次玩2-3分钟就休 ...

谢谢!
电调的原理应该是通过单片机对接收机的信号进行解码后通过小电流控制MOS管,MOS直接控制对电机的电流。
我自己试着在电调对单片机供电部分加了个7809保证电调电路供电在9V,电调的MOS管耐压都很高的,只要注意散热应该没啥问题。
所以上3S的电池应该没啥问题4S的就有点悬了,主要是对单片机供电的那个稳压管在大电压压差时发热量很大!
在加完7809后发现 BA05自己的耐压也不低
看来网上关于320A电调的耐压很保守。

网友:
恒龙这个车我觉得还是很耐操的,我的车买回来玩了两次,原配的电池太不给力,用的是随车另购的ACE镍氢,第二次就把电机轴的塑料件烧坏了。直接上无刷,星琼的无刷电调和无刷,这下变成ACE的镍氢不给力了。又迅速入了硬壳2S锂电,这下爽了,全油门绝对抬头,有个小坡就飞~!不幸的是遥控的天线被儿子掰断了,重新接上后总有点不灵,上周就一下子全速撞上路边一块混凝土窨井盖,不过还好,除前防撞被撞掉个口外,其它无碍。

网友:
电机上没有焊电容,这样不会干扰接收信号吗?

网友:
我觉得上双电机还不如上无刷,,我上2S锂电后,,电机都玩废2个了(原装电机,后来买的高速电机)现在剩一个大扭矩电机,力量相当大,就是速度好不给力,,无奈之下,现入手了一套无刷,,等待中。。

网友:
 我的全油都抬不起头,是车车做了什么灰心事?

网友(2012-02-01):
手里有个。

学习贴 留名。

网友:
老是断东西也是被车虐,我用94111改3660无刷,狗骨常断,狗骨不断了钢齿也同样会断几个,钢齿不断了就电机固定座固不牢,固牢了就转向杯螺丝滑丝,现在换了铝合金转向杯就c座断了。总来说,我被车虐了。。。。哪天中奖了上台大E或大S玩玩。

网友:
有张图的后边是环奇516-10坦克吧: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