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 低电压后开机无发射信号 后面的灯闪 用手触摸天线就正常

楼主(2011-04-08):
如题,你们的有过这个现象吗。还是我的控出问题了 买新控时就出现过此问题只是那时的电压正常,卖家也解释不清楚是为什么非要用手触摸一下天线才会正常发射信号所以他给我换了一台 可现在此问题又出现了,希望是所谓低压保护 要不然就杯具了 大家用过此控的说说

网友:
没发现此问题

楼主:
杯具了啊,此控是当初退模时买给朋友的现在飞450借回来没飞两天就出问题了。看来要给人家退款了

网友:
有的时候我也是要转下天线的头接收灯才会亮 我的是J版的 原来不止我一个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J版的,你的用手接触一下不转不行吗

网友:
就是綠燈吧?
綠燈閃爍有兩個原因:
(1)按下 Bind 按鈕, 發射機位于低功率模式。(30步,拉距離模式)
(2)對頻模式
看看你的按鈕是不是卡住了。。
如果是別的原因你就真的悲劇了。。

楼主:
楼上说的功能我还真的不知道 今天再次开机 电压自己回复到9V 发射正常了 对频灯没闪 希望这是低压保护(因为那时电压只有8. 5V)现在正充电 充饱了再试

网友:
9V!!  LS的要多小心啊 9.5 就应该  喂他吃饭了   小心  BACKUP 啊

网友:
8.5V? 我的Spketrum DX7 8.9V就報警了。
控最好不要低電壓操作。(BACK UP ERROR 很容易。。。)
如果你的控是最後一版的,Firmware應該升級了,BACKUP的問題不存在。
(我的是最後一版, 永遠的DSM-2。。)

楼主:
今天中午摘掉电池回家充电了 看到你们说BACK UP ERROR差点没吓死我 马上跑到单位按上电池 开机 一切正常 谢天谢地 (有谁敢把JR控电用到8.5V)我是尝试过了哈哈

楼主:
对了,8. 5V时控老是报警 电量显示条没了 显示两个英文单词 没注意显示的是什么 会不会就是所说的BACK UP ERROR 他们的BACK UP ERROR在那显示的 是屏幕中间?我以后不敢再让控电低于9V了 想想真后怕

网友B:
不知道XG7是不是这样脆弱!
顺便问下老手,5天前刚到手的XG7对上频试了试,不开油门,电调就有点温热,开大油门大概5分钟不停(此飞机是有过30个起落的3D机),电调温度也是温热,换回原来的接收机,和控(艾特的四通设备),上电,不开油门,摸电调,一点都不热,开大油门5分钟,有点温热(后者应该正常吧),电机2205,KV1400,桨9050,电调好赢10A,电池7.4V800MAH.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8. 5V时控老是报警 电量显示条没了 显示两个英文单词 没注意显示的是什么 会不会就是所说的BACK UP ERROR 他们的BACK UP ERROR在那显示的 是屏幕中间?我以后不敢再让控电低于9V了 想想真后怕

連個英文單詞是LOW BATT。 如果你看見BACK UP ERROR, 你的控就已經壞了。
我試過6V,屏幕一閃一閃的,也沒壞。 不過不知LZ的是第幾版,還是不要亂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XG7是不是这样脆弱!
顺便问下老手,5天前刚到手的XG7对上频试了试,不开油门,电调就有点温热,开大油门大概5分钟不停(此飞机是有过30个起落的3D机),电调温度也是温热,换回原来的接收机,和控(艾特的四 ...

BEC的問題,JR的設備耗電。

网友(2011-10-21):
我也出了这个问题。  楼主解决你的问题了么

网友:
用了1年多 从来没低于9.6V

网友C:
DSX9,两次忘记关控,完全放干了。充满继续用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