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GY520 DS520一起尾巴不转??

楼主(2011-04-08):
本来准备出掉 出不掉就留着自己玩 今天搞了一下午 试飞时发现尾巴不转 是没调好还是这俩个不能放一起 ????

楼主:
回复 楼主:
知道的速回啊 ....

网友A:
不明白你所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B:
什么叫尾巴不转?

网友A:
尾巴不转那意思是尾舵机不工作?检查舵机是否挂了或者舵机线插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尾巴会随控动 飞时会打转..... 就是陀螺没起作用吧 有用过这个搭配的人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或者直接回答我 GY520 DS520能放一起不 ??

网友C:
我试过GY520和DS520,插电后DS520不工作,把舵机线拔了再插上去就工作了,可能GY520和DS520不肩容吧

网友:
设置下陀螺正反开关

网友D:
注意窄宽频,绝对兼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没问题啊 怀疑不兼容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昨天也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E:
么问题。下午才飞的。两个520相处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