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vsuv和秋之风铃大侠请进

楼主(2011-04-08):
看了你们的帖子之后也中毒了,卖了华科尔的CB100,加入到华泰牌的军团中。现在正在装机,有一个问题请教,相位器原来是靠两根金属棍固定的,现在无副翼的相位器拆掉了那两个金属棍之后不是没有固定了吗?那剪型臂与相位器成90度角怎么保持呢?一旋转起来肯定拉偏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好久,请解答

网友:
其一 滑块上有2个孔 吉米螺丝(顶丝)固定之!
其二,即便固定了滑块,旋翼头还是有微动做(一个很小的虚位)!我的办法是再装回去一根钢棍,现在纹丝不动

那么你要问了,为什么只插回一根钢棍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不换加长的大桨夹球头,那么拉杆不能保证基本的垂直,唯一的办法就是稍微旋转一点滑块的角度然后再固定滑块,这样做不拆那2跟钢棍就无法做到旋转滑块角度,所以我把2跟钢棍全拆了,但是发现旋翼头竟然有个很小的虚位,于是想办法又插回去一根钢棍,现在纹丝不动,当然那个虚位也没有影响到我的航线飞行!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楼下补充

买个关子

楼主:
多谢回答,我先看看,试试你的方法。回头上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答,我先看看,试试你的方法。回头上照片

网友:
我拍到的这边没有安装吉米螺丝的原因是:泰世的这个滑块材质很软。2次之后孔里的丝滑牙了!就是这样的

zifei的滑块材质明显很硬,优于泰世原厂的硬度!这东西也没有什么精度可言,完全可以用zifei的代替!

网友:
长球头,完全可以用副翼框的球头拿出来用,zifei200亲测

楼主:
多谢各位,我回去试试。在Zifei处订的无副翼相位器还没到。明天试试

网友A:
我用 几米螺斯+螺丝胶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们的帖子之后也中毒了,卖了华科尔的CB100,加入到华泰牌的军团中。现在正在装机,有一个问题请教,相位器原来是靠两根金属棍固定的,现在无副翼的相位器拆掉了那两个金属棍之后不是没有固定了吗?那剪型臂与相 ...

那个是第一版本的做法, 优点是简单,不需要额外的配件(顶丝还是要买或者从其他配件拆), 缺点是换主轴要重新调螺距
我现在的方法是不拆金属棍,将相位器用AB胶粘在上面,使其不上下移动即可,但是要注意以下事项
1)固定相位器后,原来的剪型臂太短,导致十字盘行程不够,要换gaui 203651-颶風 200 FES CNC 剪型臂, 这个原厂有,副厂件zifei也有
2)粘之前先粘一点简单固定,调好螺距,确认在最大螺距+10度时十字盘不顶住相位器再上多些胶完全固定.
3) 相位器固定在金属棍后,主奖拉杆不垂直也没多大问题,只是正负最大螺距不对称, 可以通过螺距曲线来修正; 也可以在用两个无颈球头串接来延长主桨球头位置
两种方法都行. 后者对于经常炸机的,调机时会省一点时间,不用每次换主轴时都重新调螺距.

网友B:
我曾经装回金属柱,发现拉杆无法垂直,就拆了。解决虚位是在旋翼头与相位器间加2个橡胶圈顶住。

网友C:
个人觉得不买无副翼头的情况下一定要用副翼框的长球头,因为这样才能2连杆平面和大桨所成的直线垂直。要不打舵动作会很怪。理论分析。

网友:
风铃兄,100换了碳桨感觉怎样?

网友:
唉 钢棍我不是拔出来的,是剪切掉地,装不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不买无副翼头的情况下一定要用副翼框的长球头,因为这样才能2连杆平面和大桨所成的直线垂直。要不打舵动作会很怪。理论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 几米螺斯+螺丝胶固定

几米螺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不买无副翼头的情况下一定要用副翼框的长球头,因为这样才能2连杆平面和大桨所成的直线垂直。要不打舵动作会很怪。理论分析。

保持连杆平面和大桨所成的直线垂直很重要,但是不是一定非要买FES专用头或者要用副翼框的长球头, 找一个无颈球头和一个有颈球头串接在一起,就可以让我的第2版有副翼头改无副翼的桨夹拉杆垂直于大桨夹了.
总之,100/200/250/255的 有副翼改无副翼不需要特殊的部件,也不需要动用电钻电磨等特殊工具,价格更是比买专用的FES头便宜很多, 只要肯动脑筋去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持连杆平面和大桨所成的直线垂直很重要,但是不是一定非要买FES专用头或者要用副翼框的长球头, 找一个无颈球头和一个有颈球头串接在一起,就可以让我的第2版有副翼头改无副翼的桨夹拉杆垂直于大桨夹了.
总之,100/ ...

真的要這麼垂直嗎?我沒加長直上,飛起來也沒甚麼動作上的問題,頂多極限操作時,怕塑膠頭套會撐離球頭,不過這個傾斜角度很小,應該還在球頭圓弧範圍內,飛到目前為止也沒發生過。

楼主:
多谢各位,我的一个经验是球头太长会导致炸鸡时球头直接断掉,直接废掉一个大桨夹。我已经这么废掉一个大桨夹了。现在EP100/200/250的大桨夹还是挺贵的,50左右。这种小的大桨夹,如果球头断在里面基本就废了

楼主:
因为这种球头用的是1.4MM(可能有误)的细螺丝,很容易断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我的一个经验是球头太长会导致炸鸡时球头直接断掉,直接废掉一个大桨夹。我已经这么废掉一个大桨夹了。现在EP100/200/250的大桨夹还是挺贵的,50左右。这种小的大桨夹,如果球头断在里面基本就废了

是的, 无副翼桨夹因为球头太长,炸机容易炸断球头螺丝,如果螺丝无法取出,整个桨夹就报废了.
我上面的图就是减少这种损失的做法.
1)找1.6x8的十字或者内六角螺丝, 确保螺丝穿过球头并穿过桨夹的螺丝孔
2)螺丝与桨夹的结合处不要上螺丝胶,这样万一螺丝给炸断了好取出.
3)在螺丝穿过桨夹的位置拧上1.6的螺母,螺丝与螺母结合处上螺丝胶,确保螺丝与螺母不会松脱.
经过上述处理后,万一球头螺丝给炸断, 可以用钳子拧螺母将断在桨夹处的螺丝取出即可

楼主:
你这个方法好

我怎么没有想到啊,这个方法可以确保螺丝不会断在桨夹里面。 看来suvsuv有资格成为泰世的首席设计顾问了。呵呵

网友:
我用的是wk-7601舵机自带的钢制(也许是铜制电镀)一体球头,感觉比原装的长点,不算真正的加长球头,也还不错!

不会有炸鸡后螺丝断在里面的担忧,但是依然会有炸坏桨夹的焦虑!

上帝保佑,少炸鸡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装回金属柱,发现拉杆无法垂直,就拆了。解决虚位是在旋翼头与相位器间加2个橡胶圈顶住。

装一个金属棍回去后依然是可以保持拉杆垂直的!但是2根金属棍都插回去就很难保持拉杆垂直了!
现在我没有任何虚位问题了!炸了几次,还好没出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一个金属棍回去后依然是可以保持拉杆垂直的!但是2根金属棍都插回去就很难保持拉杆垂直了!
现在我没有任何虚位问题了!炸了几次,还好没出什么问题!

装一根回去,是靠稍微旋转旋翼头,使金属棍与相位器滑槽“较点劲”吧?此法我没试。之所以用橡胶圈,是因为旋翼头与主轴并不像d02那样严丝合缝,用手晃虚位很大。有空试试风铃的方法。

网友:
敢问一下,200空机是不带无劲球头的,要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