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赢40A,T8FG的油门通道必须设置成反向?

楼主(2011-04-09):
如题

网友:
是所有的电调都设反向的

网友:
应该说FUTABA的油门都应设成反向

网友(2012-01-14):
调完电调,反向没有改回去,结果感觉遥控器被锁定了,T8FG,不晓得什么原因

网友A:
futaba 绝对高明的设计  默认油门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 绝对高明的设计  默认油门反向

请问这位兄度是反讽还是咋样的?

网友:
Futaba只身与全世界作对,神奇的是它居然成功了。

网友:
 第一次装好飞机没去好好设置油门要死人的.FU是为了让你接电前看看油门才设置反向的..反了没管的话就保护不能启动了.绝对高明的设计

网友:
futaba的控油门必须得设置成反向,这个和电调没有关系。

网友:
13L 14L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