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机后舵机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1-04-09):
今天在家里试机,结果一不小心打到了特技模式。。。机子横着打在地上,扫齿、打坏副翼杠不说,有个
舵机
工作也不正常了。每次飞机接电,这个舵机都会狂响,还会发热,并且舵臂指向一个很不正常的方向。有时候要用手拨一下,舵臂才会回到正常位置,且舵机回复正常。
有时候,一两秒钟之后就自动回复正常。
上传了两个视频,一个是自动回复正常的,另一个是要用手拨的。麻烦大家帮我看下,这个舵机还能不能用。还有分析下是怎么摔成这样的,最好能从舵机内部结构层面上见一下。
我刚入魔,多谢大家帮助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U3MzQ5ODU2/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U3MzUwNTg0/v.swf

网友A:
可能是电位器或扫齿了!建议先别用

网友B:
坏了就不能用!

网友C:
舵机扫齿后,脱落的金属齿轮铁屑和润滑油和在一起,粘在齿轮里。
如果铁屑较大,就容易卡住齿轮转动。
建议你拆开舵机,把齿轮铁屑清理干净,应该还能用。

网友D:
已阅.楼上几个副主任已经把我想说的都说了.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E:
给个不同的答 案,电机挂了

网友F:
总结一下,换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我拆开之后再汇报情况吧。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