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泰ep100,遭遇重启门。。。已解决。。。

楼主(2011-04-09):
昨天闲来无事,想把震动再减小,就来回折腾尾巴。到晚上的时候,通电加油,发现马达一抽一抽的,后重启。今早室外试飞,先是检测不到油门,重新插了一下,好了(之前有个一次,就是检测不到油门,当时室外微冷;几经折腾,当时算飞起来了;当日转室内飞行,一切正常,怕是接触不良,通电状态晃动各条线,都没事)。飞机飞了一小会,先是一抽一抽的动力间断(此时在地上加油不起飞,马达也是一抽一抽的),后突然失去动力坠地,听见最后自检音“滴”一声,油门最底后推油,又起来了;此情况反复几次。此时摸马达(sh300-50冰风雷电),外壳发热,比正常飞6电下来还热。于是又尝试换电池飞行,这次飞了约4分钟,没抽,但后期又失去动力了掉下来了。。。。。。几次掉下来都没事,脚架着地。
特此发帖讨论,晚上回去仔细排查后上文分享。。。。
ps:配置:ep100 se pro、2612v、好赢12a、冰风雷电sh300-50、905尾舵机、蓝箭金属齿斜盘舵机。

楼主:
自己先顶
感觉像是电调到马达之间接触不良导致一抽一抽的,坠地后是2612保护重启。但无法解释马达比正常时候热。先前有一次飞了约4电后,摸马达底座是烫的,之后多次观察马达座,不管飞多少都不烫,接近常温。。。。不解。。。

网友A:
难道包漆线间歇性短路?

网友:
重点检查电机+电调的香蕉插头公母两端的焊接。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包漆线间歇性短路?

这个可以解释发热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调不行了~

网友B:
我猜测是其漆包线短路,电流过大导致电调保护,电机很热也是一个证明. 如果手头有其他电机换上去(不用装机和飞行的)看看能否持续控制一段时间就可以验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是其漆包线短路,电流过大导致电调保护,电机很热也是一个证明. 如果手头有其他电机换上去(不用装机和飞行的)看看能否持续控制一段时间就可以验证了

这个电机是刚买的,不到2个月,若是电机故障,不知冰风雷电是个什么售后服务方式。

网友:
我也买了个冰风雷电,觉得那么贵,有包装和外观那么粗糙,不值得。

网友C:
昨天忙了一整天才搞好舵机及2612V之安裝位置,但發現有纇似上述況出現,我用的浩馬特电机及好盈12A电調(新購),初時推油門,电机正常起動,嘗試讓小机於正上升起十多公分,直於舵机及遙控參數仍未完全設定,小机很飄,但可在控制範圍,但二十多秒後發生情况,电調突然断电,小机跌到地上,聽到电机有Beep一声,類似接收重啟,再推油門,电机無反應,电机底部有点熱(並不太熱),舵机正常運作,断电重啟,电机無測試的Beep声,但舵机仍可運作。
今早看完上述解説,檢查过蕉插正常,插电後电机仍無自檢之Beep声,嘗試將蕉插其中兩條線對換,插电後聽到电机有自檢之Beep声,推油門,电机只是一抽一抽的緩慢轉動,但舵机仍可正常運作,不知是电机還是电調出問題,但兩者都是新購的。
打算用舊的XP12A电調再試,看看是否电机掛了,但這兩天需工作,要到下星期初才有空,提起精神努力中,多謝各位,在此學習了很多東西。

网友:
居然有相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忙了一整天才搞好舵机及2612V之安裝位置,但發現有纇似上述況出現,我用的浩馬特电机及好盈12A电調(新購),初時推油門,电机正常起動,嘗試讓小机於正上升起十多公分,直於舵机及遙控參數仍未完全設定,小机很飄 ...

看描述,故障现象基本相同,且电调和我的是相同型号。我由suv最初推荐的马达更换为ake后,飞了一段时间,表现挺好的,但有一次飞了几块电池后,摘头罩换电池时感觉有热量,用手摸马达外壳,有明显热量,用手摸马达座,有点烫手。起初以为是头罩影响了散热,但相同头罩,在之后的飞行中没出现马达过热情景,和常温一样,直到今早电机抽搐时用手摸马达,外壳微热,底座比外壳热一点。在没搞清楚问题点在哪里前,本人不对单个产品做优劣评价。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仍在調整設置中,未飛过已出情况,我想問題只是個別的,相信有很多机友都在正常情况下使用哪电机及电調,大家繼續努力吧。
我的裝置與你相同,以後可以互相交流,交流嗎?
PS 我已訂購了AKE那個电机

网友:
电調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用的7.4V电源吗?
SH50必须使用7.4V,不能使用11.1V供电。

楼主:
刚才按耐不住,上班时间,开机仔细试了一下,重点是开机时候活动每一条线,结果发现电调到马达的其中一条线接触不良,用手动的时候会断,抽搐问题源于此。至于偶尔过热问题,等仔细排查后再上报告。谢谢ls所有兄弟,你们的热心是我继续入魔的动力之一。
另表扬一下ake客服,休息日mail回复很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