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09):
我的小机在刚启动时有很明显的“哔”声。随着气流声增大渐渐听不到了。我按住桨,稍稍加点油门,还是有那种声音。就象是
电机
的电流声。
请问这正常吗?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螺丝转的过紧了导致电机负荷过大?

网友A:
在占空比较低的PWM控制信号下,流过马达的电流+马达线圈+马达磁铁+马达外壳+安装马达的支架=异形的电动扬声器(俗称喇叭),于是就被你听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