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狐EP100和泰世EP100有区别吗?

楼主(2011-04-09):
在淘宝上搜EP100的时候发现有火狐EP100,想问下和泰世的EP100是不是一样的呢?塑料版的

网友:
同样塑料版的,是差不多

网友:
好像区别还是有的

网友A:
没有用过,不晓得!用过的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不晓得!用过的说一下!
兄弟你太能灌水了,几乎每个帖子都有你回复,不过水太多,没多少有用的,呵呵

楼主:
悲剧,成水贴了。这两个机型的配件是不是通用的呢?

网友:
精度和价格问题

网友:
配件是通用的

网友:
差别很大的,同是塑料,一个很软,精度很差;一根很硬,精度很好.
千万不要买火狐, 虽然有人可以飞起来,但那是要看人品和调机水平的

网友:
火狐塑料确实不行,容易断

最好不要买,飞不了几次

网友:
那个穿中山服的大哥,几乎没个贴都回复

应该叫版主升他级嘉奖

楼主:
明白了,谢啦各位

网友B:
买了火狐100,还在吐血中,不是说不能飞只是不耐飞。转数底飞不上,转数高大槳小槳齐射
在地上解體了。當你能很好的控制它3D时,你发现你已有能力自制飞机了。

网友:
火狐的帖子论坛里很多,不多说了,搜索下吧

网友:
那个穿中山装的同志,我认真去看了一遍所有关于直机贴都有他的手笔。到底玩什么的?

网友:
应该板主颁发一枚最牛上贴回复奖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火狐100,还在吐血中,不是说不能飞只是不耐飞。转数底飞不上,转数高大槳小槳齐射
在地上解體了。當你能很好的控制它3D时,你发现你已有能力自制飞机了。

此话不是一般的妙

网友:
2款我都没用过。

我飞过ep100SE pro金属板的那个

网友:
我买过火狐,那就是垃圾。装好了地面试车的时候,上下活动ele舵机就能把鱼眼从十字盘中拉出来,吓得我直接把那玩意拆了扔掉。
材质用的是最便宜最垃圾的PVC材质,软不说,精度很差。电机运转震动极大。

网友C:
飞越450pro 和亚拓450pro区别

网友:
一个天一个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越450pro 和亚拓450pro区别

好像区别更大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火狐100,还在吐血中,不是说不能飞只是不耐飞。转数底飞不上,转数高大槳小槳齐射
在地上解體了。當你能很好的控制它3D时,你发现你已有能力自制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