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鹰260金属三件套的详尽试用报告

楼主(2011-04-09):
入手九鹰260已近三个星期,期间大炸小炸数不胜数,累计炸断脚架1个,旋翼头1个,调整连杆时损坏平衡杆连杆1根,其余无损失,可见260确实不愧耐炸王的称号。

      飞行过程中发现260的十字盘组件没有球头,导致主轴与十字盘间的虚位较大,在舵机运动时容易产生抖动,再加上重量偏轻,灵活性和稳定性间不够平衡,还存在旋翼头易损坏问题,遂决定对260实施改造。

      改造的主角是近期淘宝上十分流行的260副厂改装件:90元的金属三件套。其中包含旋翼头一个,主轴一根,十字盘一套,主轴固定环一个,舵机限位器一个。经检验,舵机限位器实际上乃是塑钢件而非金属件,主轴材质为铝合金,其余均为钢制。旋翼头采用穿孔+2MM金属杆彻底杜绝了原有塑料旋翼头大桨杆易断裂的问题,十字盘包含球头,杜绝了虚位问题,整套改装件总体来说制作水平不错。当然,金属套件的分量比起原先的塑料头+碳杆的组合也增重了一倍有余。

      拆装过程总体顺利。拆除环节如下:拆卸头罩,拔除脚架,松大齿盘螺丝,卸大齿盘,卸舵机连杆,并将十字盘自舵机限位器中脱出,就可以将整个旋翼头总成从机架上拔除出来。原配的碳杆主轴质量不是很好,在使用中螺孔已经出现了扩大的现象,导致主轴从机架上下轴承中穿过的时候会有阻力,要用巧力将主轴顶出轴承,否则会损坏脆弱的主轴(不要迷信碳杆的强韧度。中空且直径只有几MM的主轴如果用力过猛很容易破裂)。随后拆除主轴固定环和十字盘连杆,就可以将固定环和十字盘从主轴上取下。利用尖嘴钳可以顺利拔出平衡杆梢子(细小部件请注意保存),再松开大桨固定螺丝、拆除平衡杆连杆、大桨连杆,卸下平衡杆、松开旋翼头固定螺丝,拔出旋翼头,至此260旋翼头总成完全分解。

      安装过程就是将拆除过程倒过来做一遍,当然,安装对象换成了金属三件套。安装过程中我发现,金属主轴的螺丝孔开孔位置不对(不知道是否为个别现象),导致主轴固定环和大齿盘无法安装到位。另外,塑钢的舵机限位器材质强度很低却仍然使用螺丝固定方式,更夸张的是还要用三颗螺丝固定!在安装时一不小心导致两个螺孔滑丝,限位器无法与机架紧密契合。基于以上两个问题,遂放弃金属主轴和塑钢限位器,仍然使用260原配件。更换回原来的碳纤主轴后,旋翼头、十字盘和主轴固定环安装过程一切顺利。

      安装完毕后用机油润滑各个轴承,随后开始试飞。试飞过程中发现整机重量明显增加导致主电机不给力。原来只需要50%油门即可轻松离地,现在必须推到75%以上油门才能顺利起飞。保持悬停状态需要65%-70%油门。但飞行过程中打舵抖动的现象完全消失(归功于十字盘球头),微调调好后飞行姿态极其稳定(可以脱控悬停半分钟),往返航线飞行准确度提升,左转弯航线飞行变得更加容易(归功于重量增加,但需要将油门催高至90%以上)。试飞结果表明,金属套件能够有效改善抖动现象,提升稳定性和航线飞行的精确度。但由于其过大的重量导致主电机负荷大幅度提升,主电机温度上升很快。电池同样存在飞行时间明显缩短的问题。原来可以航线飞行近6分钟,现在3分钟之内满油门无法保持高度。

      试飞结束后检查飞机,又发现两个新的问题。一是金属十字盘球头不是和十字盘一体成型的,而是采用螺丝固定方式。该球头与十字盘螺接不够紧密,容易松脱,必须要在螺杆上打上螺丝胶才能保证球头不会从十字盘上掉出。二是金属主轴固定环的内径要大于主轴(同样不知道是否为个别现象),导致其无法与主轴紧密契合,出现一边高一边低的现象,在飞行过程中固定环会不停地摩擦上部轴承,导致旋翼头旋转受阻(这也是飞行时间缩短的一个原因)。在加上怕长期高负荷飞行会缩短电池和主电机寿命,遂决定进行二次调整。

      本次调整拆除了金属十字盘和主轴固定环,换回了原先的塑料件。为了解决原配塑料十字盘与主轴间的虚位问题,在主轴上旋翼头与固定环间用透明胶缠绕了数圈,人为增加主轴直径(要注意控制圈数,保证十字盘能顺利自主轴中穿过,又不会产生虚位)。自此,原金属三件套中仅保留金属旋翼头,其余全部还原。

      调整后再次试飞。60%油门即可起飞。55%油门即可稳定悬停。可见减重显著降低了主电机负荷。同时,由于金属旋翼头相对于原先塑料头重量上的增加,同样达到了提升飞行稳定性的目的。飞行姿态相对于改装前的灵活有余而稳定不足和三件套完全安装后的稳定过头而灵活性下降两种极端情况来说达到了一个较好的平衡。试飞中测试了左右转圆周航线、直线往返航线、高速前飞中快速甩尾掉头,左右方向自旋飞行,飞行动作干脆灵活且机身无明显抖动,效果显著。电池的续航时间相对原先来说有一定下降,但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可以稳定飞航线4分钟左右。由于我的所有电池均为原厂电,设想如果采用副厂150MAH 15C的电池,应该能够达到5分钟以上的航线飞行时间,且起飞会变得更加轻松。

      最终结论:金属三件套中最有价值的是金属旋翼头,其余部件并不适合在260实际飞行中使用;100MAH的原厂电池可以基本满足改装金属旋翼头后的260飞行,但建议更换为150MAH副厂电池,以提高260的动力和飞行时间。本报告至此结束,若有表述不当或未尽之处,请坛内同仁批评指正!

网友:
功课做得真好!对于用260的同学的指导意义相当大。只是缺乏图片,可能仔细看的不多。建议楼主发图片。

楼主:
呵呵,谢谢沙发支持,只是手边目前没有拍摄设备,计划借个相机拍下改装照片和飞行视频。

网友:
不错,再补些图就更好了

网友:
没图片,看得很费力啊。

网友:
楼主,应该是保留了金属主轴。。。

网友:
对玩260的受益匪浅,260电池本身就非常脆弱,再加上重量增加,电池就更加不经玩了,副厂150mh当时玩还行,时间长效果就不好了,玩260电池是个问题。

网友:
一个尾电机,一个电池
两个大问题。。。

网友:
好像没有单卖金属十字盘的。

楼主:
回楼上的,十字盘是有单卖滴。。。主轴组(旋翼头+主轴+固定环)45元,十字盘组30元(这个东西不错,只是太重用不上),舵机限位器15元(个人觉得这个最不合算,一个垃圾塑钢件加3个螺丝卖15块,比抢钱还黑)。但建议只买主轴组,然后抛弃金属主轴和固定环,仅保留旋翼头就好啦。这样比较省钱,效果也好。

网友:
我的也改了,三件全换了,到是感觉还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就稳定性来说确实无可挑剔,只是楼上不觉得太重了飞不动吗?看着几乎增重50%的小鸡吃力地爬升,很替电池和电机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就稳定性来说确实无可挑剔,只是楼上不觉得太重了飞不动吗?看着几乎增重50%的小鸡吃力地爬升,很替电池和电机担心。

增重50% ?没那么夸张吧,我觉得没重多少啊,飞行时间也没啥明显变化啊
难道咱俩的金属件不一样?*宁宝贝那家的?

网友:
好多字 看的好累

网友:
我用了,精度不错,很好用,电池使用时间少了一点但可以接受,值得!

网友:
lz
很牛,佩服

网友B(2011-06-04):
我也去改下看看,今天买了7MM尾电机套装也不知道效果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