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飞控 唉 做得有点累啊。。。

楼主(2011-04-09):
搞定了加速度计和陀螺的四元数滤波融合、PPM的输入输出、OSD和GPS。
GPS的方向融合到四元数的算法、自动导航和舵机PID、遥控器实时设置参数、设置参数的通信协议还没完成。
OSD有个问题,16×30字符界面变成了15×28。。。字体大了5%左右,不过还能将就着用。
还有个麻烦是实时传输给地面站数据(天线跟踪和地面手机导航)的电路会偶尔干扰到图像,虽然不咋影响视频,不过很是不爽。
加上还有些小问题,总得再改一次板子。。。。

最重要的是俺的固定翼水平还停留在乱飞的阶段
勉强起飞,空中乱飞,降落炸机。。。。

楼主:
还有气压计不知道是不是假货,气压值倒是稳定,不过海拔算出来老是负几十米,先放下了没搞。
磁阻读数有些不稳定,因为没有陶瓷电容可以替换试试,也懒得去搞了。
不过气压最后还是得花时间弄弄好的,磁阻等有陶瓷电容再调试了。
GPS方向的四元数融合麻烦,三维向量搞不清楚,头大。。。事情好多啊,烦死了。

网友A:
什么飞控?上个图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上个图瞧瞧?

迷你型的,带陀螺 加速度计 气压 电子罗盘 OSD 天线跟踪。
加个GPS模块即可作为飞控。加个数传模块可当飞控+接收机使用。

左侧为11路PPM输入输出,右侧上面为飞控电源、AV电池电压、动力电池电压电流输入,中间为图像输入输出,下面为GPS和数传电台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气压计不知道是不是假货,气压值倒是稳定,不过海拔算出来老是负几十米,先放下了没搞。
磁阻读数有些不稳定,因为没有陶瓷电容可以替换试试,也懒得去搞了。
不过气压最后还是得花时间弄弄好的,磁阻等有陶瓷 ...

气压计读出稳定就说明有问题,要不是器件坏了,就是程序没对
读出来始终在波动,才是正常的
然后进行数字滤波,得出稳定读

网友C:
楼主很强大。是自己开发的还是网上找的开源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读出稳定就说明有问题,要不是器件坏了,就是程序没对
读出来始终在波动,才是正常的
然后进行数字滤波,得出稳定读

我说的稳定就是气压波动在小范围内的,温度也是准确的,只是计算出的海拔高度有问题。
我估计是只能用来测量相对高度比较准确,绝对的海拔高度误差大。
能读出气压后就没兴趣去弄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强大。是自己开发的还是网上找的开源项目?

从芯片datasheet到画PCB到写程序都是自己搞的,这是我的老本行嘛。
一些书啊原理啊参考资料啊都是从网上找的。
开源的几个都做得太扯了,有些器件难买,跟买成品飞控没啥区别,自己想修改程序又麻烦。
还是自己做的好,想用啥就用啥,想做啥就做啥。
其实飞控还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姿态算法,一个导航PID算法,其他都是苦力活。

楼主:
OSD界面,右上是横滚角和俯仰角,底下两排的10x是调试用的舵机输入输出值。

楼主:
再来张我的T8FG、山寨接收、飞控组合照

楼主:
争取把飞控做成山寨手机一样遍地开花,不再是某些商家垄断的东西,哈哈
不过要惹了商家,说不定让成都小财迷把俺给砍了。囧

网友:
用什么核?CORTEX?

网友:
I7的处理器

网友:
气压计的绝对数值就是不准啊。你可以在软件里设置修正,每次根据当地海拔高度修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芯片datasheet到画PCB到写程序都是自己搞的,这是我的老本行嘛。
一些书啊原理啊参考资料啊都是从网上找的。
开源的几个都做得太扯了,有些器件难买,跟买成品飞控没啥区别,自己想修改程序又麻烦。
还是自己 ...

最怕听到什么算法之类的了 楼主可否发些学习的资料让我学习学习?给自己业余找点事做做。

网友:
你在滨江哪儿啊  我是灰太狼啊

网友:
80%你BMP085程序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