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杂交倾斜盘)通用于 4G6 与 120D02(更新完毕)

楼主(2011-04-09):
最近折腾4G6为无副翼

120D02原厂十字盘恨脆弱!

microheli好歹出了个D02倾斜盘,据说上面四个球头不是上螺丝的,类似于铆钉的方式固定!炸几次机就很松,精度变差(舍弃,向用蒸精白淫验证这个实事的高手,致敬!)

痛定思痛……用4G3金属升级件中的十字盘改了个杂交倾斜盘(也可用microheli的4G6倾斜盘来改但成本高)改动中发现4G3金属升级件的十字盘球头也不是上螺丝的……飞行时会脱落有炸鸡风险!

为了兼容4G6斜盘舵机连接还用4G6的1MM球头拉杆组,定向固定座+旋翼头连接改为2MM球头用120D02拉杆组(把十字盘所有球头都换成2MM球头,改改固定座金属臂就兼容120D02了,换上就能用!)

DIY所需工具如图:

改造分两步(4G3金属十字盘改造 与 120D02定向固定座金属臂改造)

攻丝:用4G6原厂叶片摆杆上的球头固定螺丝(看图)在4G3金属十字盘原1MM球头洞中攻进去2-3丝(经烟酒没有比用这东东更合适的啦!

然后把2MM球头螺丝旋入就OK(别忘了打点螺丝胶)2MM球头TB有售或买4G6尾翼摆杆组件

2MM球头与1MM球头对比

楼主:
120D02定向固定座金属臂需要加长改法如下:

用4G3金属升级件中的叶片摆杆改造(如果不改十字盘上下行程不够,螺距会出问题)4G6十字盘结构(上下盘直径)与D02不同

D02定向固定座金属臂与4G3金属升级件中的叶片摆杆对比如图

叶片摆杆长边洞洞旁边用0.8MM钻头打洞如图(有经验滴都能找到!哈哈!)

斜口钳剪掉叶片摆杆多余的洞洞(对照图片看清楚!别剪了不该剪的,别两个洞都剪掉嘎!没法插入了!)用锉子修整……叶片摆杆厚了点用锉子磨薄些

4G3叶片摆杆中的小铜冒取出用于代换D02定向固定座中的小铜冒

最后改装效果图如下:

不错!灰常耐炸!

大家觉得好就顶起……让更多魔友看到!

网友:
顶,正准备入手4G6

网友:
不错.

不过你的运气好.我以前也这么做过, 那个4g3副厂十字盘相当硬, 结果在用大球头对4G3金属盘攻丝时弄断了球头,最后整个十字盘报废了

网友:
我也赞同板凳的说法,最好用适合的工具来攻丝,华的那个小球头并不结实,很容易拧断,一定要小心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用4G6原厂叶片摆杆上的球头固定螺丝攻丝(这步很重要)直接用2MM球头螺丝拧不进去或中途拧断

网友:
坚决支持diy。我的d02用的是mh的倾斜盘,用久了有虚伪了。炸过几次,有一个球头炸出来了,把小洞撑开了一个小口,给硬塞了回去,然后用尖嘴钳压紧,上螺丝胶,凑合能用,但几个球头再难找平,只能通过改变拉杆长度来找平,除双桨。
lz可以用硬币来制作相位器金属臂,我曾经做过几个,挺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硬币不好弄,金属臂还是用4G3金属升级件中的叶片摆杆改,材料现成大小差不多好加工!

楼主:
补充:

如图:用4G6原厂叶片摆杆球头固定螺丝攻进去一半就行(旋入2-3丝退出在旋入可避免断丝

4G3十字盘1MM球头较水……用4G6原厂1MM球头换掉

十字盘最终改装效果如图

楼主:
剪形臂

装上旋翼的效果

网友:
亏得没买华科尔飞机,真麻烦

网友(2011-05-28):
我现在也要学着diy了。

网友:
LZ实在手工无敌啊

网友:
这是我一直想改的方案,等mh头彻底报废的时候,改之。。。。。
相位器臂我也做过,比你做的好看,用硬币做的,^_^
改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2011-08-14):
LZ这个金属的十字盘哪里可以买到?搜遍淘宝都没有啊,倒是有九鹰260A的十字盘升级件,不晓得能不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用这两种十字盘改

淘宝搜 4G3 金属升级件

淘宝搜 4G3/4G6/4G6S专属升级CNC

网友:
我现在就想把02原来的相位器改成限位器,节约2个球头!十字盘等于多了一倍的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方案如下,大同小异

用MCPX旋翼头中联改(贵了点)

用120D01相位器改

用9G舵机臂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