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Q飞起来尾巴慢慢向右转该怎么调整

楼主(2011-04-09):
我的450Q飞起来尾巴慢慢向右转(逆时针)该怎么调整? 谢谢

网友A:
沙发并回答 转速太高列 适当调整大些螺距 降低转速 就好了

网友B:
死症,要换陀螺仪

楼主:
我是带平衡仪的450Q 陀螺仪感度加到70还是没用(出厂30)

网友C:
接电脑上 调调试试

网友D(2013-02-25):
坐等高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