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怎么样才能把发晶体拔掉?直接拔呀?

楼主(2011-04-09):
刚卖了个天6A,又没说明书,练模拟机好费电,快变穷鬼了,问下高手怎样才能把晶体和发射管除掉啊?

网友:
普通的平着拔出来就OK了。2.4的我不知道啊,只用过天8的

网友A:
直接拔,而且练模拟器一定要拔掉晶体,否则控发热厉害,有烧控的风险。

网友B:
直接拔牙

网友C:
发射管在哪?

网友(2011-05-17):
2.4G的没晶体,耗电量特利害,买3S的11.1V的充电池,买电池,准买穷你,我试过了,要命的痛

网友D:
玩模拟器的时候直接用12V稳压电源,我问过了可以用 9.6-12V的稳压电源。我在机箱做了电源接口 把主机的12v引出来供电,超爽。不用电池 省钱呵呵。

网友:
这主意不错,早说嘛,害我一开始买了8块金霸王电池,用了三天就没了,又买了8个充电池和一个充电器,还是不好用,最后还是用3S,要命,钱痛耶!!!

网友E:
参考下俺的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