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买的曲线锯配个割直线附件

楼主(2011-04-09):
新买的曲线锯没有切割直线的附件,用手推多少有些毛糙,用手边的材料自己做了一个.

1.原材料:
不锈钢棒子一根,铁板一块,小铝块一块

楼主:
2.不锈钢棒子太粗了,要从8MM铣到6MM边长的方的,这头用来固定在曲线锯的压板上.

楼主:
铣了3个面,第四边懒得弄了,因为可以了

楼主:
3.划线把铁板锯小一点

楼主:
4.铁板上钻出沉头孔

楼主:
5.加工小铝块到相应尺寸并钻出固定眼,和铁板固定在一起

楼主:
反面是沉头螺钉

楼主:
6.上一个顶紧螺丝.完成

楼主:
9.试切一块5合板,很好.如同切豆腐.

楼主:
切薄板可以这样装,试切3MM铁板

楼主:
薄板装夹方式细节

网友A:
麦太保的曲线锯哦?!

最近痴迷于锯和刨一类的玩意,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贴!
问一下麦太保的锯条和博世的锯条是可以完全互换吗?

楼主:
1.总结,机头底板固定不锈钢棒的螺丝是我随便找的普通十字螺丝,使用时不方便,将来要换成内六角螺丝.

2.切3MM铁板打最低档震动大,最佳速度应该在3档,切起来很顺,机头不会上抬.

3.切铁板(包括各种金属)不要用自动抬刀.

4.切割金属前在切割路线和锯条上喷一点WD40,切起来震动小很多.而且不费锯条.

5.之前切过最大的是10MM紫铜排,那玩意切来了就有点费时了,当然,如果工件夹好可能会轻松一点,我是放着凳子上用脚踩住的,因此比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痴迷于锯和刨一类的玩意,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贴!
问一下麦太保的锯条和博世的锯条是可以完全互换吗?

完全可以的.通用的.

楼主:
虽然丑陋了点,但是他的附件实在是太贵太贵了。。。。。还是自己DIY算了

网友:
锯出来的东东是直了,楼主的腰部还是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