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遥控距离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1-04-09):
现在用的天6A+日冠二次变频,6EX加146IP,图传2.4G700mw。感觉距离不是很远不敢飞。加功放不太安全,怕影响到KM外的机场。平板天线打算入了,但提升遥控距离咋办?因为飞四轴,有想过入10C,不知可靠距离多远。FY的电台能多远呢?

网友:
改造遥控器,换功率大点的发射管试试

网友:
换个好点的控再提升吧

网友:
改造遥控器,换功率大点的发射管试试 怎么弄

网友:
定向发射?天线放在自动追踪云台上

网友:
把遥控器加上定向天线提高增益。。。。。。。。。

网友:
10C 见过不加功放有效距离4.5千米的报道

网友:
我现在都用飞宇的电台控飞机,理论可靠距离7000米。建议你用飞宇的433M数传电台602,500mw,我在地面测试1。8公里,空中最远飞过3公里(电池原因不能再飞远,只能测试这个距离了)没有问题。以前我曾试用功放,但目前的功放不可靠,失控较多,而且谐波多,干扰别人,最后不再用功放了。我的远程FPV的方案是:21AP+502电台,配合笔记本,可实行指点飞行或者远程FPV。

楼主:
感谢 antifan

FY的电台有好几款,不知何区别。搭配21AP都要4K+了吧?淘宝上也没见有人买

网友:
我们几位朋友都是选用飞宇的602电台啊,602功率500 mw,605  1000mw,606  200mw,据我们用602是最合适的,耗电相对605少,距离也合适,606是2。4G的,功率偏小点,距离才2000米。淘宝上有卖的,21AP+1对电台+遥控转接板,应该要4000多点。一个电台和遥控转接板、接收机是放在地面站的,不会摔坏的,是固定投入。飞机上只放21AP+1个电台行了。这样你可飞到5-6公里没问题了,433M的电台抗干扰能力明显强于72M的,而且更适合远程传输。

网友:
我找FOX买了433高频头模块,我的控是国产福斯9通道的,正在测试中,过几天会上一篇测试报告的,距离足够玩FPV用了,而且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