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0用什么燃油好呢

楼主(2011-04-09):
风神刚换了OS50
发动机
,,手上倒是有top15% 就是怕会有积碳~~ 不 暴力飞的话用这个油可以吗?
如果想发动机用的寿命长的话用什么油合适呢?用硝基甲烷多少的合适呢 什么牌子的呢 ~请老师们赐教

网友A:
这个油发动机温度会偏高,怎么调整温度就是高,不注意火头就经常换,还个问题就是烧几桶油后,发动机内部太脏,这是我用了8桶TOP30的油的使用结果,个人看法!实际用了6桶,最后2桶倒了半桶,其他的送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用咯·那用什么的啊

网友B:
用过TOP30的在91H上,油不乍的,热还没力

网友C:
发丐尾让油价涨的飞.老百姓又要勒紧腰带灰油机了

网友D:
用过TOP 30,在700上,结果在并不是很贫油的情况下,高空爆缸。拆开后,轴承等地方积碳厉害。
也用TOP15,在600上。这一台发动机,已经飞了两箱TOP了。打开过几次发动机,内部蹭亮,毫无积碳。飞行时的温度也很好,比CP15温度稍高。
建议:30%千万不能用,还是买CP吧。15%的,随便用。

网友E:
还是用好点的油吧,贵不了多少,省心

网友F:
有钱的话,CP的最放心

网友G:
极限的油很好用,我们这里都用了N年了。
几年来,我的OS37、OS50蓝头、YS91ST全都是使用极限15%直升机油。(我一般玩一玩儿,不需要暴力。要暴力极限也有30%的)

楼主:
谢谢 咯 那我 还是用 CoolPower 好了 反正我也不是很常飞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