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 切割 碳纤维板~用什么刀比较好?

楼主(2011-04-10):
雕刻机 切割 碳纤维板~割出来的边 平整 光滑~~~用什么刀比较好?有没有同学介绍介绍啊?

网友A:
刀具
用超声振动加工才很好

网友B:
玉米铣刀。

网友C:
玉米,有二手的,很便宜

网友D:
楼上两位:实际用过吗?!!我之前在帮别人代工碳纤维侧版时,使用STK的涂层硬质合金铣刀(2mm直径),刀具寿命还可以。据说有加工碳纤维和玻纤维的铣刀,不过价钱比较高,我还没试过。

网友E:
用玉米合金铣刀,4块左右一支(不过刀具都比较小,一般只有3.17,3,2的)。二手的只要1块钱一支。我经常用来加工波纤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