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0顶级配置

楼主(2011-04-10):
有人能告诉我450PRO 顶级配置怎么配么 数码
舵机
锁尾舵机
电机
陀螺仪
电池
都要最好的450能用最兼容的配置 或还需要改什么件只类的 MB无幅翼系统怎么样有必要买么 直接当陀螺仪用 以后拿来玩3D可以么?请教...

网友A:
就你提的问题来看,还是建议你入基本配置,等你飞到能用MB的时候,这个基本配置基本都炸完了

网友B:
还是ls的厉害

楼主:
家里有2个450练习用..就是想配个留着哈 有人给买..

网友A:
有米不怕配不到好机

楼主:
刚入魔 怕买错 浪费钱 把最好的告诉我就行按着单买

网友C:
401.9257,65MG也够了,先玩不太好的设备吧

网友D:
如果也有人给我买就好了!
先搞个福他爸或JR的N通道控,再来个DS95,上个凤凰电调,CGY750或者MB、6S供电,爽暴!!!

网友D:
还有,加个飞越电池板,12.9螺丝,冰人推力轴承……

网友E:
没米的飘过~~~

网友F:
回复 楼主:
凤凰电调 蝎子电机 futabaS3156 GY520 +8910A 有钱你就配吧

网友G:
帮你配吧 空机:扬格450无副翼版本 电机:kontronik电机 电调:jive 50a电调 舵机:ds95套装(包含尾舵机). 无副翼控制系统; 小vbar 5.1版本 . 遥控器:futaba 14mz. 电池:节约点吧 就花牌 能5c充电的2200的 4组好了 再加点工具充电器什么的 全配好2w应该就能搞定了

网友H:
共LZ参考:
亚拓450pro空机,升级飞越全部金属件、冰人推力轴承座、冰人螺丝、亚拓无副翼头、亚拓325桨(一口气买30付)
K牌电调,蝎子2010kv 6s电机
DS95三个,斜盘舵机
futaba CGY750无副翼电子系统配BLS257尾舵机
Hyperion EOS-0720i-SDUO3 充电器 (500W+500w) 同牌子6S1300 的电池也一口气买10组
好了,除了控,估计这些配置算比较牛了,毛估估可能会要1W多点吧
祝LZ早日完成心愿
另外说一下,本地有一模友,就是这样配置的,

网友I:
遥控器Futaba 14Mz
动力:凤凰电调+蝎子6S电机
舵机:MKS DS95 锁尾舵机:BLS257
无副翼系统:V8
机型:亚拓450pro,全原厂金属升级件.

网友D:
楼上的配置超牛………

网友J:
楼主都有两架了,难道还是个菜鸟?嘿嘿

网友K:
等你回飞了自然知道顶级配置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D:
是啊,这是450玩家的梦想配置,我不飞3d,飞悬停都想升级成这样:)

网友M:
下面吊一叠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