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nbow

楼主(2011-04-10):
请问各位Rainbow这个动作,也就是a big TicTop ,有什么关键点,如打杆量、打杆顺序、打杆速度等。。。谢了!

网友:
沙发,等高手回答。

网友:
Rainbow 和 tic toc 看起来相似 手法差别还是蛮大的 练习这两个动作的基本功是正倒飞八面悬停加正倒飞航线 基本功不扎实做出来的灰常难看而且不受控 这种胡乱抖几下应该不算数的。我的练习方法给你参考 rainbow想做得好看大气 一是要有对称性二是要轨迹一致三是要飞在一个平面内 以对侧正摆为例 开始练习的时候要在自己前方左右45度假想两个点做为彩虹的两端 将直升机飞到其中一个点并稳定悬停 拉杆(或推杆 以飞机姿态为准)飞一段彩虹将直升机改成倒飞悬停 这时一定要把倒飞悬停点放在假想的另一端 不要管空中姿态多难看 重点体会飞机的制动特性和操控 然后多练习 现在你应该可以在彩虹中轻松将飞机在两端点煞住改平并稳定悬停 好 下一步就是要改进自己的空中姿态 将飞机飞在一个平面是仰俯副翼共同做用的!当这两步都做好  了你就基本成功了 当然 你会说高手做彩虹没有将飞机拉平啊 呵呵 当你练好这两步 以后你就懂了 不拉平也很轻松.最后说说tic toc 它和彩虹有本质区别 彩虹的升力主要 靠螺距 而钟摆则靠循环螺距 钟摆的时候正负螺距各用60%就足够了 而循环螺距要打 到头 至于钟摆行进主要是靠打方向

网友:
再补充一下 螺距不能往死里打 学会补转

网友:
讲得好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