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兄弟的一个KT板330的吊机问题

楼主(2011-04-10):
请教一下,我做了架KT板的330-3D飞机,机翼是1米的,但是为了加强防震,总重量是570克了,
电机
是2217-KV950,电机拉力1000克,是否能吊机?再请问吊机的拉力比率最大重量是1:?

网友A:
尽量都要用小的设备,成本低,而且摔机了,炸鸡成本也不高

网友B:
动力应该是够了

网友C:
不怕的,会很好吊,但电池小了点,用1300吧,1000怕用电快不爽。

网友B:
原帖由
tgjohn
于 2011-4-10 09:29 发表
难飞
正解

网友D(2011-05-31):
翼载太大了。小心机翼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