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问题!请高人解答!谢谢!

楼主(2011-04-10):
1 b6
充电器
进行平衡冲为什么充到40.2就显示充满了?? 分别电量是40.00 40.01 40.21 还有就是冲进的电量怎么计算
电池
的容量??请高人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你才是高人,全球第一部B6充电器,充40.2V

网友A:
 lz也是老手了,看注册时间,怎么问这种问题!问题你要表述清楚才会有人帮你解答啊!

楼主:
 不好意思点错了!4.02

网友B:
充满后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核对一下,
也许是充电器的电压显示有误差呢?

网友C:
不是电池老了,就是充电器老了。

网友D:
可能是插头老了。用久了的平衡插头和插座氧化厉害,接触不良,导致充电电压不正常。

网友E:
看开头吓我一跳 40.2 估计是电池内阻太大 插头接触不良也是原因

网友:
电池要冲到40V 那也太变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