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飞电动,彻底告别油腻腻的日子!

楼主(2011-04-10):
DIY的外场充电兼工具柜,再装两个电池散热用风扇,然后配个小发电机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实在是非常重。。。

网友A:
并且,很快,两边的纤维板会断掉,控的背面会成大花脸,下面4个脚垫会一个一个的在飞场失踪不见,里面的金属板会让充电器的端子不小心短路打火,充电器会时不时摆脱双面胶从上面摔下来玩一玩,最下面放的工具不用到飞场,在车上就不见了,哦,对了,LZ很快能练成两个凶猛的二头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得我有点后怕,呵呵,确实不轻便,但也没你想象的重,小孩子拎起来可能有点费劲,另外该做的防护都做好了,短路打火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到飞场的路很平整,飞场环境很好,所以你想象的工具散落一地的情景应该不会出现!

网友:
没想到居然还有0730的充电器啊?不知道有没有074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且,很快,两边的纤维板会断掉,控的背面会成大花脸,下面4个脚垫会一个一个的在飞场失踪不见,里面的金属板会让充电器的端子不小心短路打火,充电器会时不时摆脱双面胶从上面摔下来玩一玩,最下面放的工具不用到飞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且,很快,两边的纤维板会断掉,控的背面会成大花脸,下面4个脚垫会一个一个的在飞场失踪不见,里面的金属板会让充电器的端子不小心短路打火,充电器会时不时摆脱双面胶从上面摔下来玩一玩,最下面放的工具不用到飞 ...

高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且,很快,两边的纤维板会断掉,控的背面会成大花脸,下面4个脚垫会一个一个的在飞场失踪不见,里面的金属板会让充电器的端子不小心短路打火,充电器会时不时摆脱双面胶从上面摔下来玩一玩,最下面放的工具不用到飞 ...

经验丰富啊~~

网友:
经验之谈啊……

网友:
好厉害啊。自己做的

网友:
外场要用电池组,配个发电机还不是油腻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