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0SG全套升级碳纤件+基本布线图参考!新装90SG图。

楼主(2011-04-10):
JR90SG KIT+全套升级碳纤件
OS91HZ-R
HATORI 939
DU-BRO油管
LYNX油箱重锤
DS8915*4
JR G770T+8900G
SGP BEC
RD921接收
RADIX 710SB
RADIX 105
FUNKEY 90 3D
见图:

升级金属摇臂

升级金属摇臂

网友:
精致。。。顶一个

楼主:
有90SG的朋友可以看见何原装的90SG有什么区别的,就不一一道说了:loveliness: 。

网友A:
从粉色变成红色的了?

网友B:
  王哥的飞机个个都这么漂亮啊 ,,,传授点保养密集啊 漂亮的梦想之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粉色变成红色的了?

JR一只都是红色的啊!呵呵,俗称JR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王哥的飞机个个都这么漂亮啊 ,,,传授点保养密集啊 漂亮的梦想之机啊

这台是新机器 ,保养就要花一点时间而已。

网友:
   又一骚鸡啊

网友:
超正点啊

楼主:
下午爽飞8个起落,没拍视频,下次上了!

网友C:
漂亮呀  顺便问一下 我和你的配置一样 这个带泵发动机 的初始油针 应该是多少 我是第一次用 呵呵  还有 你用的是140度斜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呀  顺便问一下 我和你的配置一样 这个带泵发动机 的初始油针 应该是多少 我是第一次用 呵呵  还有 你用的是140度斜盘吗

我使用的是140度十字盘,OS91HZ-R初始油针高速和中速都是1.25圈开始飞行,我目前最终油针是1圈多5格,高速中速一样。

网友:
不要再下药了,今天一起飞行的,一名话,没得啥说的,太爽了,

网友:
 全JR電子裝備啊!!

楼主:
全套JR装备,很舒服的配置: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套JR装备,很舒服的配置:loveliness:

要是斜槃用JR8717HV, 那紅點點就跟多了。。。

网友:
使用部份FUTABA系統的JR VIBE 90SG

配置前照

改裝碳板與排線

改裝碳板與排線

不小心刮花了十字盤

不小心刮花了十字盤

搞了把好東西

搞了把好東西

膠頭鉗,可防刮傷部件顏色

膠頭鉗,可防刮傷部件顏色

楼主:
楼上布线不错啊!GY520不怎么适合90SG机体,我不是说不好:loveliness: ,换G770T吧!碳纤换了后的确轻了很多,你那个十字盘不用换吧,一点点OK的!

网友:
交流交流了!飛機的佈線,我比較喜歡將線都藏起來,飛機外觀上不喜歡走明線。
大飛機好走線,450的就難走線些~~~
觀察一下飛機內部所留的空間,繞著走!在將多餘的線剪裁﹝不能太緊、要剛好留些線﹞、重新做插頭!

右邊照

右邊照

左邊照

左邊照

楼主:
晚上我把我的450布线也发来,凤凰的电调装在450PRO上面需要改造一下。

楼主:
450PRO布线外露参考!

主要是为了维修方便,因为我经常会飞的很低扫齿,有时候线走里面尾管座不好拆掉,就走外面了!
然后凤凰的电调用在PRO上不好放位置,就自己动手改了一下前面的电池板!想了半天才搞定,不擦电机。
上图:

ICE 50A放这里

ICE 50A放这里

前面必须出去部分,不影响强度情况下

前面必须出去部分,不影响强度情况下

网友:
这线走的,真干净!